华硕 N80V 二修机,居然坏这么多

楼主(2017-03-23):
         客户很干脆,把机子桌子上一放说,我登记一个号码,看来有点熟习维修过程了,我着急着问,什么问题,开不了机,修过没有,没有修过,一问一答的,客户登记后走了,直到天黑我才不情愿拆机,一看惊了,CPU的上下管六个管子全拆了,供电芯片也胡乱焊过了,不想修,放下,老机子了
       第二天才老老实实把管子补上,然后用表测阻值,有一组下管的G极阻值无穷大,用铬铁把供电芯片重新拖一下, 好了,开机电流128MA,摸待机芯片发烫,一看上家,待机的3V 5V电感也焊过了,凭经验应该先测5V线性输出,此电压只有1.75V,看来要么待机芯片坏,要么后级短路

    U8101待机芯片的22脚输出5V线性电压,经U8102降压后供EC芯片的电,用烧机法,很快测到EC芯片坏了,找了几块板没找到芯片,只好订购了,当换好EC芯片后,基本上电压都出来了,只有CPU供电没有,测CPU_VRON这个信号,没有电压

    追这个信号到这里,下图应该是一个测试点,我短路J9300,CPU_VRON有3V的电压,但CPU电压还是没出来,那就按时序的话测上一个时序信号ALL_SYSTEM_PWRGD,此信号电压只有0.45V,

   下图有ALL_SYSTEM_PWRGD,只有0.45V,再测下图中R9205的+3VS,没电压,

    +3VS电压是Q9108转换而来,Q9108G极无电压,再测度Q9105,SUSB#_PWR正常,+12VSUS正常,但无输出+12VS,先直接连接Q9105 3脚和4脚,整板电压全有输出,然后加上显卡,完了,又回到最开始状态,一测EC又烧了,不修了,晚上我想了一下,什么原因造成EC烧掉的呢,可能还是Q9105漏电到EC了吧,这个电压高呢,凭经验应该是它,EC连这么多信号,原来曾遇到过声卡坏EC也会烫,网卡坏EC也会烫,但这次可能就是Q9105了,为了节省维修时间,上迅维看一下吧,搜到一个了贴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81451-1-1.html,说的是Q9105坏了引起EC烧掉,于是我测试Q9105,确实6脚电压偏低,把它取掉,再换一块EC,开机电压都出来了,接屏无显示,一查LPC信号,按下开关后有瞬时波且波型良好,换个CPU,终止接显示器有显示,再接内屏无显,侧着看其实是暗屏,测屏电压及开启信号都有。

      只好把屏拆开,一测屏的LED升压芯片保险电阻无穷大,换一个又烧了,我还以为换的功率不够,用镊短路,冒烟了,屏升压芯片烧了,芯片型号也看不到了,只好跟客户打电话,这电脑也老了,要么我跟你换一个DELL的,价格也差不多500多元,且速度也比这电脑快,但客户不同意,再多钱也修,也承认别人搞过了,客户说这个机子是限量版买的,好吧,购买屏。
在等屏到前我注意到,风扇始终不转,温度很高了也不转,一测下图Q5000的S极电阻只有3欧了,把EC再拆了,电阻无穷大了,看来EC坏了,把Q5000的S极断开,风扇能转了,为了修好点,又订购了EC,原来那两片8元每只,现在换一家9元的。
当屏来了后,暗屏,把我惊了,一看LCD_BL_PWM电压很低,把到的芯片换上,,胆心胆寒的开机,风扇还是不转,但S极不短路了,(温度高了风扇终于转了),屏显示了,再仔细看,风扇控制的Q5000的S极与EC连接脚与LCD_BL_PWM连接脚是相邻的,难道是屏烧了引起风扇不转,但为了保障放心还是把Q5000也换掉吧。

     到此,以为全部修好了吧,没有,刚才我Q9105直连的,但也没有元件换,自己做了一个电路但失败,不想再做,还是把Q9107的+12V连到+12VS吧。
    朋友们啦,你们说这个EC到底是哪个引起烧的,我现在也迷糊了,但可以肯定Q9105击穿引起12V到EC,因为虽然风扇不转,但取掉Q9105后,电路都能开机了,开始换的2块EC都是Q5000S极短路,在我说的刚才搜的哪个贴子里,他并没有说换过EC,我还以为原来EC可能好的,曾经又安装上去过,但Q5000S极短路。

网友:
值得学习,好文章

网友:
叼的不行,这还修

网友A:
这修的胆战心惊的。真心苦累。赚钱不容易。花钱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修的胆战心惊的。真心苦累。赚钱不容易。花钱容易啊。

也是第一次遇到,老烧EC的机子,原来最多是发热,然后很快找到故障点,这个机子不给你时间,一下烧掉,不过发热一般是对地短路,这个是12V对EC漏电烧的,凭经验只有这个地方,但后面屏烧掉后,对EC烧掉可能是另一会事情,但从逻辑上不能形成完整证据了,但风扇不转很有可能是屏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买的EC芯片不良,所以糊涂,如果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来印证就好了

网友:
好技术呵呵 再看一遍

网友:
最后收了多少RMB,挂这么多

网友:
最怕的就是有些人 不回修就瞎搞。搞得都不想修了

网友:
我也修过 很多二修机 。同行拿过来说别人没有修好的说让我看看什么情况。一看就不想修了 有些和我吗料板没区别从何修起

网友B:
这机子不会是客户自己搞得吧

网友:
没人指点下  第一排我自己坐上

网友C:
华硕都能搞,大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不会是客户自己搞得吧

不会的,这个人拿出来的东西都是好东西,一个声卡都是外国拿过来的,做石油的,有点小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都能搞,大牛呀

在我修的华硕笔记本中,元件坏的很少,一般都是电路板漏电,有一个三修机,本来是主板检测屏的公共线漏电,上家居然换屏,换显卡,换HM65都没搞好

网友:
我都懒的搞别人弄过的。。有些时候修不好就搞残,,

网友:
LZ 很喜欢 收集 个性 用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一点!!!!!!!!!!

那还不错  收益不错

网友:
值得学习,好文章 表达清楚  思路清晰

网友:
真心苦累。赚钱不容易。花钱容易啊

网友E:
这机器真是修的心惊胆颤的 看着有点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真是修的心惊胆颤的 看着有点怀疑人生

是呀,换了三块EC,但每次都是进步,所以觉得还不这么麻烦,后来一看,还确实是麻烦

网友:
看着都心痛,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辛苦了,很好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