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 pu402改造

楼主(2017-03-23):
联想g400进水 烧坏板层 pu402 成功修复

网友A:
这是什么东西,怎么不仔细说下,

网友:
这样应该不稳定  最好是改一个小板上去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东西,怎么不仔细说下,

待机芯片 PCB烧坏了  他飞线接起来的

网友:
飞线飞得不错

网友:
这样稳定吗

网友:
不让芯片接地散热稳定不??

网友:
技术好,手工好,加分了

网友:
烧到半层了啊  飞线不一定稳定吧

网友:
感觉好悬,弄好了用胶处理下会好看些。

网友:
这个线飞得好   相机拍得也清晰   什么型号

网友:
这样容易再烧吧

网友:
666666 这个可以的

网友:
焊工不错  散热要做好点

网友:
这样搞,芯片温度高不啊??????????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