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11R 不触发小修

楼主(2017-03-23):
客户拿开机0.02  不动  拆完果板    待机  0.007      开机 0.018      测得  开机    主3.3    V   5.5  V    15v    1.1  V 有       看来只有查信号了去帖子下了图发现是集显的哎没分了   先将就用吧                  I/0   14  WRST   3.3
99  1.1V  SUS  PWRGD  3,3   120    LID_SW   0.V   嗯发现问题     在图给中搜下 只有到触摸接口另外就是一个上拉电阴  R121  测无  +3.3V_SUS    接着查
是由PQ16   转来的    查控制第三角  无电压     这电压是由PQ13   6角双Mos管控制而来  要2角高电压拉底56角使PQ13A  不导通不接地  使第3角有15V    测得2角3.3      3角无电压测  上拉电阻pr94  无边都 无15V   。。。。上面就测了待机是查到有15V的  断线   直接飞线OK    以上用的都 是集显的图纸独显的标件是不一样的请对号如座

网友:
写的很详细了啊,学习了谢谢啊!

网友:
断线无15V上拉   你这个文采也太。。。。。

网友:
请教下楼主,如果+15_ALW正常,SUS_on为低电平,导致PQ16转换不成功,  直接拆掉PQ13,转换就OK了,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原来是15v升压电路引起的,这个的确很容易坏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的很详细了啊,学习了谢谢啊!

网友:
看着很累,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有,建议楼主发帖打标点符号撒~~~

网友:
蕊片工程师会不会少活两年啊,这么磨脑壳

网友:
真是辛苦了、感谢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