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图纸资料|点位图
ipad 2 触摸不能使用

楼主(2017-03-23):
ipad 2 触摸不能使用,更换外屏仍旧不能使用,现在查找主板问题,对
手机
还不熟悉,希望熟知的朋友帮助出招,谢谢
手机

网友:
不熟悉的话 还是拿给别人修吧

网友:
请联系迅维快修https://xwkx.taobao.com/

网友:
建议还是找迅维网官方维修---迅维快修,修一下吧,可靠

网友:
更换触摸ic 看看

网友:
测量触摸IC的条件是否满足,再查下接口是否阻值异常,这种状况一般是接口那边虚焊或者有断线造成的

网友:
更换触摸IC或者电源IC试试吧

网友:
查触摸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