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73打显卡驱动掉电bios

楼主(2017-03-23):
mbx-273打显卡驱动掉电bios  自己改的 上机有效

MBX-273 PCH BIOS 25L6406E.zip

MBX-276 EC BIOS 25X10BV.zip

网友:
两个都要 还是刷pch的?

网友(2017-05-15):
这种的要二个一起刷吧,配对?

网友:
不定时掉电跟BIOS有关吗?

网友(2017-07-05):
两台都一样,试试看,故障一样,刷了好几个BIOS

网友:
好的 谢谢分享了改天碰见了下载试试 先收藏啦

网友(2017-08-10):
刷了这个第一次进系统还是一样,但是第二次进系统就好了。

网友:
卡机进系统掉电  进bios一会也掉 啊  下来试试

网友(2017-12-05):
还是风扇常转,一会掉电

网友(2018-04-20):
真的  假的    刷下看下

网友(2022-01-11):
直接两个都刷了 就不掉电了,但是风扇还是狂转 那就小事了 哈哈

网友(2022-02-12):
掉电头疼1212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