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待机正常,触发掉电暴力维修

楼主(2017-03-23):
同行送修联想E40,打开一看键盘冒扣掉大部分没剩几个,机还被摔过,底壳板都露出来了,不开机问还有救不。。拆机,裸板全盘扫描两分钟,未发现异常,随后万用表一顿猛搓,还是未发现敌情,放心上电,待机0.028, 3,5V正常,触发立马3A电流闪一下,掉到0.003. 。待机3.5V也没了,拔电再插,待机又正常。。这情况七八成3,5V二极转换电压有短路啊。找到转换芯片,测阻值正常,不管三七二一,调整电压就开始烧机,一分种,二分钟。。。到处摸,睁大眼睛看,硬是没发现敌情。赶紧停下来。。。看电流明明是有短路,怎么就测不到,烧不出来呢。。。
缓一缓心情,打开电脑看了期最强大脑,中国队PK国际战队,1比2输了,特别小日本那个土屋宏明,太削张了。。。
维修还得继续,饭碗不能砸啊。。拿着板,通电,接上开关不停的按,就希望有个奇迹出现。。。一分钟两分钟。。。突然感觉手哪里被电了一下,有温度,3A电流的瞬间,就跟打火机内部那打电的闪了一下感觉,。。慢慢确定位置,就在被摔的露出板的那块,。瞄了两分钟,直接两剪刀下去,暴力解决,上电一路小跑,装机OK.

网友A:
板层铜铂短的不好烧出来,还好楼主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层铜铂短的不好烧出来,还好楼主细心

运气好,怀疑板层短,差点就放弃了

网友B:
板层短路了    割掉 是个好办法。。。不然真不好修

网友C:
这运气也好  胆子也够大!

网友:
运气太好吧

网友D:
还好剪得地方没重要线路

网友:
哈哈,好黄好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层短路了    割掉 是个好办法。。。不然真不好修

以前电容短烧黑了,也是板层短,一点一点的挖,结果要么不短,要么报废

网友:
这个动作叼啊学习学习

网友E:
楼主干了几年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干了几年 可以的

七年了,技术小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运气也好  胆子也够大!

要么整好,要么报废的态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还好剪得地方没重要线路

正好的客户摔的位置,运气好。。

网友:
结果是好的,就行

网友:
最强大脑水哥秒杀国外选手

网友:
这道是几年难鱼一个

网友:
挡刀了吧

网友:
高手啊,剪成这样都可以亮

网友:
确实是暴力了点点

网友G:
楼主确实耐性不错 要我直接换主板来的快点。。
chenfanghuan
同行机,换板基本跟我就没啥事了。。
详情

网友H:
摔的板子就爱出现这种情况,以前遇到过G460就是这样,钳子一下搞定了
chenfanghuan
边上好点,中间挖坑的那种补线就难了。
详情

网友:
这样也阔以,长见识了

网友:
这也是够牛的,厉害

网友:
也是有点运气

网友:
这运气也好

网友I:
哈哈 我拿个板看了一下 剪掉的那部分帅哥螺丝孔
chenfanghuan
确实是,线都不用补
详情

网友:
坏的这么厉害

网友:
键盘什么鬼?
chenfanghuan
我一接手还以为同行拿过来找键盘,人家说我多心了,键盘不用管。。
详情

网友:
不会不稳定么
chenfanghuan
排除短路,应该稳定。。
详情

网友:
这个学习了。板层短路。

网友J:
板子修的很暴力,不过这键盘是几个意思
chenfanghuan
键盘应该说客户手痒,任性
详情

网友K:
这种板层短路的没有办法 要不挖好 要不就变成废板 到时候直接换板子就可以了
chenfanghuan
找到短路点是关键
详情

网友:
这么暴力 厉害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楼主确实耐性不错 要我直接换主板来的快点。。
同行机,换板基本跟我就没啥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摔的板子就爱出现这种情况,以前遇到过G460就是这样,钳子一下搞定了

边上好点,中间挖坑的那种补线就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哈哈 我拿个板看了一下 剪掉的那部分帅哥螺丝孔

确实是,线都不用补

网友:
我一接手还以为同行拿过来找键盘,人家说我多心了,键盘不用管。。

网友:
排除短路,应该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板子修的很暴力,不过这键盘是几个意思

键盘应该说客户手痒,任性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板层短路的没有办法   要不挖好  要不就变成废板   到时候直接换板子就可以了

找到短路点是关键

网友:
6666学习了  我上次 刮了  一大片  都   差点没刮好

网友:
厉害啊楼主  板层短路  这都行

网友:
会有别的问题么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好的客户摔的位置,运气好。。

那也确实哈哈

网友:
这修的痛快,直接剪掉漂亮

网友L:
就不怕剪断线路,牛逼呀

网友:
呵呵  幸亏是最边上啊  太暴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就不怕剪断线路,牛逼呀

剪前注意看,几根断线可以补,多的话直接报废

网友:
运气真好,加分了

网友:
七年了还小白,谦虚了吧,值得学习

网友M:
艺高人胆大  我是没想过这办法

网友N:
板层短路一般我都懒得修的。

网友:
一刀见血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引用 网友M:
艺高人胆大  我是没想过这办法

论坛对板层短路好多挖坑剪板的

网友:
这也行?电源板这样剪直接碎成两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板层短路一般我都懒得修的。

说不定运气好多看一眼,就捡了条死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艺高人胆大  我是没想过这办法

以后可以试试,板层短那是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
高手高手学习了

网友O:
*脏话*,看着都心痛啊!就这样少了一个角

网友:
昏倒,这样也好,还好没有主要线路。

网友:
剪的地方还好没其它线

网友:
运气不错,加分啦

网友:
运气真好!!!板层短路也能摸到!!!!666666

网友:
这样剪行么?、没有其他线经过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O:
*脏话*,看着都心痛啊!就这样少了一个角

修了心疼板,不修就心疼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了心疼板,不修就心疼钱了

你说的太对了,两者都有啊

网友:
板层短路了,还好剪得地方没重要线路

网友:
烧铜板的机器还是比较少的。就遇到过两会

网友:
运气真好,胆子真大!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板层短路没有迹象吗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啊  这样都被你摸到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 不错

网友:
你这维修好的不错,这要是叫客户指定了 。才那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行机,换板基本跟我就没啥事了。。

那到也是 我们这边就没有这么麻烦  确定问题后 同行也同样在我这边更换  只是价格稍微给优惠点而已

网友:
简单粗暴直接,能修好就行,加分了

网友:
刮骨疗伤的都是牛人,至今没修好过这类主板

网友:
板层问题还真是不好搞··烧不出来的··加分你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不错不错,应该给积极发帖的技术员加分

网友:
最强大脑。厉害了

网友:
    土屋确实嚣张,    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牛逼啊  直接给 动手术了

网友:
看来我之前烧不出来,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
这么剪有没有什么要考虑的

网友:
运气好,怀疑板层短,差点就放弃了

网友:
可以哦,胆子够大的

网友:
没烧出来,摸出来了呵呵。 肯定还是哪一路电有短路。

网友:
这样也行  666

网友:
这运气没谁了。

网友P:
这是什么 原理...................

网友Q:
支持一下 !~大神!!

网友:
纯利润呀!!!

网友:
重要线路剪断了,飞线够你头痛了

网友R:
暴力修机啊!厉害啊,不怕把板层别的线剪断啊??

网友:
这个够速度

网友:
什么情况 这都可以 暴力????

网友:
楼主运气好  哈哈 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R:
暴力修机啊!厉害啊,不怕把板层别的线剪断啊??

修得没头绪的时候,不怕搞废,就怕就修不好。。

网友:
也是运气吧,要是下面走信号线。就直接报废吧。

网友:
整好才是重点  最近也是碰到被摔的机器  学习一下

网友:
还好这地方没什么电路 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
太严重了烧的。这种最难摸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是什么 原理...................

板层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Q:
支持一下 !~大神!!

小白一个,运气好。。

网友(2017-09-28):
摔倒壳子都有点歪了    还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