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屏蔽华硕X450CC REV2.0 板载内存方法

楼主(2017-03-23):
这个板的故障第一次拿来是开关板上面的通病 修好拿回去用了10天过来就这样了  BIOS换过很多 一样 之前修好备份的BIOS刷上去还是一样 个人判断是不过内存 但是不知道那个电感的电压是什么时候出来 是跑马以后出 还是供电的时候就应该有 我测了平台复位正常 3.3V  所以想找一个能屏蔽内存的方法 如果论坛有 给一个链接也可以 我搜索了没有找到

网友A:
看下这个能不能帮到你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132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这个能不能帮到你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1320-1-1.html

这个帖子真的可以哟  非常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这个能不能帮到你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1320-1-1.html

谢谢 我看到了 我现在试试看看

网友B:
找下点位  找PCB_ID信号 修改配置电阻试试

网友:
论坛有案例,版主也把方法告诉你了,剩下就看你的了

网友:
这个只能参考内饰的帖子

网友:
论坛貌似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下点位  找PCB_ID信号 修改配置电阻试试

按照上面楼上那位帅哥给的链接 移动了电阻  拆了显存  还是不行

网友C:
我 这里有华硕X450CC的最新BIOS  及图纸 希望对有需求的 童靴有班助

华硕x450cc pdf图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 这里有华硕X450CC的最新BIOS  及图纸 希望对有需求的 童靴有班助

华硕现在还有图纸了吗  谢谢

网友:
不是内存问题你屏蔽有什么用,焊南桥或换啦。

网友:
华硕的刷了BIOS不行,就难修了

网友:
焊显卡就会好了

网友:
以前有人改过,在搜索一下

网友:
首先看看内存SPD有没有动作先吧。

网友:
还有以前改过用1.5V内存不怎么好使,要用1.35V低压条试。

网友:
这个改完以后还得刷bios吧

网友:
你用1.5V的内存肯定点不着的 必须用1.35V的

网友:
确定是内存问题了么?要不就是去了也没用。

网友:
论坛上面有改的方式 还有为什么要改内存啊!!!

网友:
主板有可能不是内存部分的问题吧 但是还是很感谢大家 机子客户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现在还有图纸了吗 谢谢
没有了 这个是时序 图和主要测试点 要全的华硕图 致友找找点位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