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微视DS-D5032FL监视屏求固件程序

楼主(2017-03-2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官网有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官网有下载的

没有啊,官网只有PDF的说明书

网友:
有。但是你得把屏型号,主板型号发上来。再加上按键板上是七个按键还是5个按键的?

网友:
再把主板上逻辑板那条线,主芯片上面这里,胶布抱着的这个地方的胶布撕开,再闪张照片发上来

网友:
没修过这玩意。。

网友:
主板上面的型号:TSUM V59MS-BNC大板 4704-V59BNC-A2233V03 REV:A2
按键板是7个按键的
显示屏型号G LD320EUN SEM1

网友:
驱动板上的主芯片型号是: TSUMV59XUS-Z1

网友:
稍等稍等。。。。

网友:
备份原来的,再放这个试试。
21.5 215 1920x1080双8位通用程序

网友:
如果放上去花屏的话,估计得进去调屏参。

网友B:
调屏参用遥控器,菜单+1147进入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屏参用遥控器,菜单+1147进入试看。

程序不适合,刷上去只有红灯亮,

网友B:
机器原来是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原来是什么故障?

开机黑屏,指示灯由红色变为绿色,背光一直不亮

网友B:
指示灯由红色能变为绿色,估计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测量主板上屏12V有没有。如果有的,各组小信号电压也是有的,那么就是背光电路问题。
测量主板上屏12V没有的,那就测量看下
主板DC-D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示灯由红色能变为绿色,估计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测量主板上屏12V有没有。如果有的,各组小信号电压 ...

不插屏线时,屏12V是有的,各组小信号电压是正常的,插上屏上,屏12V供电没有了,控制屏供电的小场管G极变为高电平

网友:
是不是灯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