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06S维修

楼主(2017-03-23):
DELL D06S小台式机时开机时不开机,能开机时测量没有集显供电,不到5秒就花屏,纳闷,没有集显供电也会亮机?板号:11061-1 DIB75R 48.3GX01.011
不开机

网友:
这种型号修得少 碰到有几片桥的坏的

网友:
手头也没有处理器,会不会是核心显卡有问题?

网友:
没有核显供电是肯定不会亮机的,除非是P67这样先天无FDI总线设计的芯片组。你这样的情况,最好先换个U,然后刷个BIOS,综合排除下看看。

网友:
我怀疑是处理器的问题

网友:
BIOS写过几个了,不行!

网友:
实测万用表是测不到电压的,瞬间消失了,跟用的CPU有关系的,这种是正常现象。遇到这种现象你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形就知道答案了,有动作 你测不出电压

网友:
桥损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几次 原因是有时候亮机CPU电压1点多 不亮的时候CPU0.7到0.9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