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示波器

楼主(2017-03-23):
四百块钱某猫上买了个虚拟示波器,还不是很会用,谁有经验的,分享一下

网友:
就怕一不小心连电脑也烧了就玩大了...

网友:
不会烧的 ,要烧一起都烧了

网友:
好像没什么鸟用吧

网友:
这个还是和示波器有一点差距的,可以买一本<电脑维修不是事儿>里面有示波器讲解,和这个差不多都是抓取波形

网友A:
这应该叫逻辑分析仪吧

网友:
如果从事这一行儿,我建议就不要省这一点钱了。会赚回来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叫逻辑分析仪吧

对啊这个东西就叫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差别很大

网友B:
逻辑分析仪,不是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逻辑分析仪,不是很好用.

对啊这个东西就叫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差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