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15 LA-7851P不开机

楼主(2017-03-23):
dell xps15  la-7851p 不开机,各电压都出来了,屏供电正常,电流1.1~1.4A之间跳变,内存换了,bios刷了还是一样,求思路。

网友:
各电压都出来了,上刑台,干显卡。。

网友:
给专业修笔记本的人搞吧。别把故障搞大了

网友:
看下键盘灯能不能切换,若能就看下屏和屏线

网友:
电路跑不明白就加焊一下 显卡把 记着把CPU  弄上高温胶带 太近 别把CPU  搞坏了

网友:
BIOS刷的不对吧

网友:
显卡干一下

网友:
别 搞  拿去 维修部和睦快 搞好

网友:
有触发?外接显示呢?键盘切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