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M-DS2 不能加电的维修 RT9025(2A)不能代换RT9018b(3A)

楼主(2017-03-23):
GA-A55M-DS2 不能加电的维修 RT9025(2A)不能代换RT9018b(3A)
同行拿 了一片 FM1的板子来  说修不好 让我看看  拿到手板子 IO换过 桥加焊过  还多处焊过
反正他们都修好多次了 插电点开关 没动静  强加电 主板正常通电  没有短路  那就开机电路问题吧
看了一下IO  it8728f  (GB)  顺便测了一下 116 脚  rsmrst#  电压正常 开关电压  测了一下panswh (106脚)没有电 。
桥没有工作吧。按理先查 桥供电  测了一下SB电压  3.3  测时发现 有一个元件 一个没焊了  不知道是什么用的
高兴! 以为这个原因 焊上  插电   一样  毛线   再测了一下1.2桥供电    。。。。没有。。看到是一个 rt9018B
测一下 234脚都有 电  测6输出  电压0

原来是没1.2  查了一下  这芯片代换 说 rt9025可以代换    开风枪 几下换上  点开关 哈哈  通电了  。。。。不过  复位灯一闪一闪
再测 1.2 是2.3V 马上关了电。 还说能代换 毛线  没办法  再找找 元件  找到一个V星的 FM1板上 发现一个  up0104P (不是很清楚 可能是这个吧。)想试试看吧
装上 电压 正常 1.13V  马上机子跑码了

哈哈。看样子这个东西可以代换
大家看图吧

网友A:
求加分啊   我是来混分的 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桥跟笔记本的桥好像一样...

网友:
几须加分啊这个

网友B:
楼主都是随便试吗,没有找PDF看看引脚定义吗,厉害啊

网友:
我也没有分啊,

网友:
厉害,技术很熟练!

网友:
楼主这样直接试不怕烧东西,还是看看图纸外围再代换保险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加分啊   我是来混分的 谢谢大家

多发帖积分不会少的

网友C:
你同行水平不错。呵呵

网友:
这是控制管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都是随便试吗,没有找PDF看看引脚定义吗,厉害啊

看脚位功能 换  是一个地方的供电 一般问题不大。。我上2.4V桥也没挂  管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同行水平不错。呵呵

可能之前 是桥边上的电阻有人动了手脚  有一脚 没焊好 不知道是不是人为 还是加焊桥时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