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手机进水 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7-03-23):
iPhone6手机进水 不开机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手机进水后不能开机。

  维修过程:

  iPhone6手机进水,拿到手机后,首先是拆机,拆下电池,然后用电流表检测,发现没有触发,考虑是开机电路问题,也可能是主电源问题。

iPhone6手机进水 不开机维修 图1

  拆下主板,然后将手机进水部分进行清理,发现主电源附近的电容有进水现象,清理干净后,发现还是不能触发,然后更换主电源尝试。

iPhone6手机进水 不开机维修 图2

  更换完主电源后,开机正常了,电流也正常,但是开机测试后,发现手机有跳屏现象,这可能是触摸问题。

iPhone6手机进水 不开机维修 图3

  于是测量触摸座阻值,一切正常,继续测量黑触摸供电情况。

iPhone6手机进水 不开机维修 图4

  发现供电有点偏低,便更换了黑触摸U2402,装机测试,一切正常了,iPhone6手机进水导致的不开机故障排除,维修到此结束。

iPhone6手机进水 不开机维修 图5

  总结:

  对于手机进水的机器,一定要把被腐蚀的地方清理干净,修好后也一定要把主板清理干净。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网友:
美美哒、修手机一定要细致、每个细节都会导致故障扩大化,特别是进水的

网友:
好案例就是要加分

网友:
思路也很重要,免得瞎忙乎

网友:
虽然是转载的,但是维修很详细。

网友:
转载的也加分,鼓励发帖

网友:
主板一定要清理干净以免返修

网友A:
你们说的黑触摸、白触摸指的是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们说的黑触摸、白触摸指的是啥?

黑触摸是副触摸。。白触摸是主触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触摸是副触摸。。白触摸是主触摸

哦...原来是这样

网友:
进水部分肯定要好好处理,留在上面继续腐蚀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