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E税务机主板,老板,这主板问题比较多

楼主(2017-03-23):
这一老机器别人拿来说是开票机,945PL主板,开机,不显示,于下出板子来,量电压,那么内存供电没有你懂的换了供电IC,D3,插内存一路OK,可以到按F1时,直接跳过去,说明没有键盘,没认出来,进系统,USB可用,键盘不能用,关机再量阻值,都正常呀没有开路呀,根据经验,焊掉472上拉电阻开机,,妈的还是直接进系统了,郁闷了,难道BIOS吗,正好有这样的板,拿BIOS出来直接换,开机还是进系统了,盘没用,这下没招了,难道BIOS一样的主板也不行,只是BIOS芯片一个WINBOND,一个SST的,我索性下个最新的试一下吧,不行仍板子,烧录,好,开机完全正常,这老贱板子,竟然是BIOS影响键盘不能用。修复完成,60块收了。

网友:
PS/2接口管用吗? 进BIOS里看看应该是关闭了

网友:
不知道你放过电没有

网友:
少见,BIOS能影响到键盘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