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笔记本,型号T5S,板号6-71-P6500-D03,装系统蓝屏

楼主(2017-03-23):
未来人类笔记本,型号T5S,板号6-71-P6500-D03,装系统蓝屏 ,内存,硬盘,换过了,BIOS刷过。。一个样。。。进WIN8的PE也会,进2003PE就不会。。醉了,以为是显卡问题。。加了也一个样。。。没思路了

网友:
看看板子电容电感有没有问题,有的是零件不良导致的,再说了,这是主板板块……

网友A:
蓝屏代码多少?有没有试过安装版系统

网友:
用安装盘装系统也是蓝屏吗

网友B:
这种情况还没有遇到过,是不是BIOS设置问题呢,以前修过台式机硬盘模式没有设置好也会像楼主说的这种情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屏代码多少?有没有试过安装版系统

试过安装版的也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还没有遇到过,是不是BIOS设置问题呢,以前修过台式机硬盘模式没有设置好也会像楼主说的这种情况的

BIOS复位,也刷过,也调过。。一个样

网友A:
那你认真观察下主板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认真观察下主板里面

感觉是CPU问题了。。因为桥CPU是集成一块的。。。应该是里面的内存管理模块有问题

网友C:
我可以明确告诉这是通病,我碰好几个了,都没有修好

网友:
换别的系统试试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明确告诉这是通病,我碰好几个了,都没有修好

你遇到几个都没有修好。。。不会吧

网友:
换别的系统没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遇到几个都没有修好。。。不会吧

对,从淘宝买的BIOS都不好用,就是蓝怎么折腾都是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从淘宝买的BIOS都不好用,就是蓝怎么折腾都是蓝屏

看来这款机不能买啊又贵又不好修碰到这种问题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从淘宝买的BIOS都不好用,就是蓝怎么折腾都是蓝屏

是啊。。我的也是。。。晕了、
折腾死了

网友E:
蓝屏, 有没有 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蓝屏, 有没有 代码?

代码都不一样的

网友:
内存VTT电压正常吗 CPU换过吗

网友:
BIOS里硬盘格式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