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IANYI 100 NM-A681 REV 1.0 原机BIOS备份

楼主(2017-03-23):
          客户的一台联想天逸100-141BD I5-5200U机型,版号CG410/CG510 NM-A681 REV 1.0问题很简单,开关坏了。开关换好后把亮机的BIOS备份了下来,方便大家维修时使用。绝对亮机备份,请核对版号,版本下载使用。

网友:
  BIOS在二楼

网友:
  BIOS在二楼

LENOVO tianyi 100-141BD NM-A681 REV 1.0.zip

3.82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Ideapad 100-15IBD tianyi100 100-14IBD NM-A681 E0CNXXWW

网友:
引用 网友A:
Ideapad 100-15IBD tianyi100 100-14IBD NM-A681 E0CNXXWW

是想说这BIOS和15寸机型通用吗?主板版号也写了一个CG410 CG510,应该是能通用的

网友A:
Ideapad 100-15IBD tianyi100 100-14IBD E0CNXXWW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Ideapad 100-15IBD tianyi100 100-14IBD E0CNXXWW通用。

嗯,好的。联想这样做又省了不少成本,14 15共用一款主板

网友:
我下了几都不行,这个不知行不行了

网友(2017-04-29):
我下了两个了,还是不行。看看你这个

网友(2017-06-15):
我的机器型号都是跟楼主一样的 怎么刷上去开不了机

网友:
我去等了两分钟才开 差点以为不行了,开机慢 要合成的

网友B(2017-12-03):
这款BIOS 15的能支持吗?我刚好遇到个机子,开机显示logo后 无限重启 想刷BIOS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款BIOS 15的能支持吗?我刚好遇到个机子,开机显示logo后 无限重启 想刷BIOS试试

版号一样就可以试试,备份好以前的BIOS就可以了,联想现在好多机型 14 15用的同一样的主板,光驱位加了延长模块而已

网友:
非常感谢你分享!!!!!!!!!!!!!!!!!!!!!!

网友D:
楼主 有没有EC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有没有EC的BIOS

没有呢,不好意思哦。EC要转接板才能备份出来的

网友(2018-02-07):
我这个是开机显示LOGO掉电  刷了你这个直接不显示

网友(2018-10-09):
我的待机 0.001不知道是不是bios   问题

网友E(2020-04-13):
引用 网友C:
版号一样就可以试试,备份好以前的BIOS就可以了,联想现在好多机型 14 15用的同一样的主板,光驱位加了延 ...

问一下楼主,刷好了吗?我的14吋也是开机显示log后无限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楼主,刷好了吗?我的14吋也是开机显示log后无限重启

接硬盘了吗?联想新款机不接硬盘就会反复重启

网友:
有硬盘,不知道坏了没有,要换一个下试试看

网友(2023-05-26):
刷了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