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10 掉电重启的可以刷了试试

楼主(2017-03-23):
S410  独立板号LA-A321P

S410 独立LA-A321P.rar

网友:
刷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这个机的掉电重启  很多是电压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A(2017-04-27):
   0.35 过个几秒掉电 重启  能刷好不。。。

网友:
刷了试试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0.35 过个几秒掉电 重启  能刷好不。。。

你的好了不。我的和你的一样

网友B(2017-06-19):
我也遇到个待机0.04
正常吗 CPU电压1.74V

网友:
上电0.4 掉电

网友:
感谢楼主!!!收藏备用!!!!  加分加分

网友(2017-09-15):
我也是掉电重启。刷了没好。。。。。

网友:
我的也是掉电重启的,不知道有谁刷好过

网友(2018-04-24):
正好需要有刷好的吗  方便说一下吗

网友(2018-08-09):
楼主的BIOS能亮! 但是这机器好像开机很慢

网友(2018-10-22):
我也是掉电重启。有刷好的吗?我也想试试

网友(2019-04-09):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个待机0.04
正常吗 CPU电压1.74V

你的搞好了吗?我这也一台跟你一样故障

网友:
有台掉电好像不是BIOS问题,BIOS芯片拆了 也掉

网友(2019-05-16):
我的是进PE进系统都会掉电,不重启。不进系统不进PE基本不会掉电吧,没时间试那么久。刷了这个BIOS没好,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这个BIOS亮机慢,不过也可以排除一下BIOS的问题先。

网友:
这个BIOS就没有哪个能了能好,是主板电压不正常引起的掉电,查了好多信号都是进CPU的,这个机器CPU跟桥一起的,估计就是这里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是低电压版的内存,注意换内存试,楼主这个BIOS开机慢,可以亮机的

网友(2021-02-05):
我的跑到0.6就掉电重启,一直反复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