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0j进系统黑屏,升级了显卡驱动后死机

楼主(2017-03-23):
华硕A40j装了系统后进系统黑屏,升级了显卡驱动后死机,换了显卡也没用,升级显卡驱动后进系统后就死机,我收藏了一个显卡驱动装上就好了

网友:
我是新手,怎么发我想要发的驱动啊?谁来教教我

网友A:
点击高级模式----找到附件---------选择附件上传
如果是超过20m还是网盘分享吧

网友B:
什么叫“我收藏了一个显卡驱动装上就好了”?

网友C:
我忘了上次有一台电脑也打好显卡驱动重启就死机,,结果显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击高级模式----找到附件---------选择附件上传
如果是超过20m还是网盘分享吧

是大于20m,麻烦你教我一下怎么网盘分享,谢谢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我收藏了一个显卡驱动装上就好了”?

就是说我收藏了一个驱动,装上去可以正常使用,分享给大家的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忘了上次有一台电脑也打好显卡驱动重启就死机,,结果显卡有问题

我也以为是显卡问题呢,换了一个没好,所以才慢慢试,最后发现驱动问题

网友:
https://www.asus.com.cn/supportonly/K42Jc/HelpDesk_Download/   官网的2010年4月13日,88.32M的

网友:
https://www.asus.com.cn/supportonly/K42Jc/HelpDesk_Download   官网的2010年4月13日,88.32M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以为是显卡问题呢,换了一个没好,所以才慢慢试,最后发现驱动问题

驱动问题也挺多,特别华硕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驱动问题也挺多,特别华硕的

会不会是bios版本低

网友:
联想b470在win10环境下装显卡驱动死机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638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bios版本低

低了高了都不行

网友:
安装原版系统,安装官方驱动,,发布大文件的话上传到网盘

网友:
如果只是显卡驱动出问题,可在重启时按F5或F8键选择进安全模式里去恢复正常驱动!卸载掉出错的显卡驱动!重新安装正确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www.asus.com.cn/supportonly/K42Jc/HelpDesk_Download/   官网的2010年4月13日,88.32M的

安装原版系统,安装官方驱动,,发布大文件的话上传到网盘

网友:
驱动出问题,可在重启时按F5或F8键选择进安全模式里去恢复正常驱动!卸载掉出错的显卡驱动!重新安装正确驱动 直接到官网去下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