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02e 不通电

楼主(2017-03-23):
求助  飞利浦202e 不通电,电源板5V到驱动板5V正常,电源指示灯不亮,屏幕也没有任何反应,求修理思路,谢谢,在线等,电源板 ---驱动板5V   3.3V 都有,现在就是指示灯不亮,触摸的没有搞过,这个开关是触摸的,一下子不知道怎么检查了

网友A:
这样的提问你觉得有几个人能帮得上?

对驱动板起码的检测都没有?驱动板工作的最基本原理总会吧: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提问你觉得有几个人能帮得上?

对驱动板起码的检测都没有?驱动板工作的最基本原理总会吧:供电、 ...

初学的,还请原谅,

网友:
驱动板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提问你觉得有几个人能帮得上?

对驱动板起码的检测都没有?驱动板工作的最基本原理总会吧:供电、 ...

请问有没有可能是驱动板程序的原因?

网友B:
换驱动板?,那个触摸的按键板可能不好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驱动板?,那个触摸的按键板可能不好改哦

那换一样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没有可能是驱动板程序的原因?

通常,只有确定上述三要素正常后,才考虑程序问题。
常识性问题自己先百度一下,或找些相关资料,比在这发这种帖子,效率要高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只有确定上述三要素正常后,才考虑程序问题。
常识性问题自己先百度一下,或找些相关资料,比在这 ...

好的谢谢大哥

网友B:
这一时三会去哪找一块一样的驱动板,我们这是小城市,没有电子市场,哎,我在等等看,有什么师傅可以告诉我简单点的排除方法,非常感谢师傅的解答

网友:
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啊

网友:
刷 BIOS  换板子

网友C:
3.3v-5v一步一步测啊,你这发就说了一个5v其他你测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3v-5v一步一步测啊,你这发就说了一个5v其他你测了吗?

我测量  电源板--驱动板  5V  3.3V 都是正常的,现在就是指示灯不亮,又是触摸开关,没有搞过触摸的,所以有点乱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量  电源板--驱动板  5V  3.3V 都是正常的,现在就是指示灯不亮,又是触摸开关,没有搞过触摸的,所 ...

有没程序刷刷看看

网友:
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驱动板?,那个触摸的按键板可能不好改哦

可以换原装的 驱动板啊 不就不用改了吗
只要给客户报价 讲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只有确定上述三要素正常后,才考虑程序问题。
常识性问题自己先百度一下,或找些相关资料,比在这 ...

版主 楼主可能是新手 这些不懂的
就是来请教下 高手  维修思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一时三会去哪找一块一样的驱动板,我们这是小城市,没有电子市场,哎,我在等等看,有什么师傅可以告诉 ...

感觉可以先给客户报个价
然后去马云家 发块驱动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感觉可以先给客户报个价
然后去马云家 发块驱动板

上来折腾半天,就为一句“换板”吗?
显然不是吧,我是意思是:到这个论坛发帖,应该是遇到疑难问题或对不同技术进行交流、讨论才比较有意义啊!
常识性问题,百度一下不是更有用吗?
有谁为这些常识去手把手教别人,那不现实,除非是糊弄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上来折腾半天,就为一句“换板”吗?
显然不是吧,我是意思是:到这个论坛发帖,应该是遇到疑难问题或对 ...

版主说的是
按猜测 情况大概是这样
楼主大概就是没修过这样的带触摸的显示器 没有思路 从那边下手
就上来问下 希望能找个思路 去测下故障点 试试看 能不能修
楼主大概也不是科班出生

网友:
驱动板电压都正常刷下程序看看

网友:
驱动板电压正常的话,拆下触摸板,外观检查一下,看看正常吗?

网友:
还有一个1.8v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版主说的是
按猜测 情况大概是这样
楼主大概就是没修过这样的带触摸的显示器 没有思路 从那边下手

对的,这位师兄理解到我意思了,知己啊,我喜欢,可是还是没有找到方法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来折腾半天,就为一句“换板”吗?
显然不是吧,我是意思是:到这个论坛发帖,应该是遇到疑难问题或对 ...

师兄是高手,不理解我们新手的困惑,不过你也的确说的对,可是没有接触过触摸板类型,没有师傅教,总不能丢下店里生意去学习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再回来开店,哎,也不现实了,实在修不了,咱就不这个赚钱,也是很无奈哦

网友:
1.8V就没有看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这位师兄理解到我意思了,知己啊,我喜欢,可是还是没有找到方法判断

实在不行 就换板吧 更客户谈好了
修东西 只要是修好了 能挣钱就行了
无论是自己修 还是给同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兄是高手,不理解我们新手的困惑,不过你也的确说的对,可是没有接触过触摸板类型,没有师傅教,总不能 ...

你这出发点根本就是错的吧?
自己不花时间、精力、物力去努力学习知识,就这样发这种没意义的帖子,就能指望能学习到维修技术,简直不可思议!
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还要那些书、那些学校做什么?

每个师傅都是从菜鸟一样过来的,不是天生就是高手,你稍微想一下就明白了,他们辛辛苦苦积累出来的宝贵经验、资料,会这么没有价值地随意浪费吗?

要注意正确的努力方向,沉下心去学习,新手不断学习,最终会成为高手;高手不断学习,最终会成为大师!
一起努力吧!

网友A:
不是每个显示器的驱动板都一定要有1.8V,方案不同,电路不同,电压肯定不同。
你现在是本末倒置了!

每个人身处的环境不同,学习的条件是有很大差别,但认知的态度要明确,只要自己努力了,在哪都可以学习,一切靠自己。
你这样下去是没实际意义的。
如果是给别人修机器,建议直接先换板,先把生意做好,然后再慢慢研究。

网友:
显示器这东西直接换 能赚钱就行

网友:
刷系统,实在不行只有换一样的驱动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每个显示器的驱动板都一定要有1.8V,方案不同,电路不同,电压肯定不同。
你现在是本末倒置了!

你要是我们这现实的师傅,我真要去拜师,感觉走的是大师路线,说的也有教育意义,真心感谢你,我还是先去定一套驱动板和触摸按键板,把生意做成了再说,坏的自己拿来研究一下,能学习到新知识那就更好了,经验也是慢慢积累的,很感谢这位大师,指引的是学习修理液晶真正的对的方向

网友:
先量一下按键板有电压没?看是不是按键接触不好

网友:
修不了就换板,,显示器的资料太少了,找半天修好了,不划算

网友:
已在X宝买了驱动板,电源来了,结果,图像有了,但是是暗屏,暗屏的图我就不上了,忘记拍,板子已经拆下来了,懒得再装一次,电源指示灯亮,图像也有,就是灯管不亮,测试灯管均值在620左右,为了避免麻烦,再次购买一块一样的电源高压一体版,今天到货,换上去依然暗屏,还请各位支招,谢谢,已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