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待机0.03电流不触发

楼主(2017-03-23):
同行送过来一台联想E430说不开机,上电有待机电流,不触发,拆机目测没有严重烧或大短路,

经查PL402没5V,PL401没3V,,而且待机电流那大,估计应该是短路,这机待机电流应该在0.008左右,先CPU电路有没短路,结果CPU供电没短路,再查3V5V电路,无意发现

PL1002对地短路,断开PL1002 ,PC 1020 1009 1010,1011仍然短路。。。
重点往3 5V路检查,
查PQ402 ,404 ,403 ,401有短路,查PC416,414,417都短路,嘻嘻,应该知道问题在那了,十有八不离九问题出在这几个电容身上,结果问题就在PC414,拆除不再短路,简单修复不没什么技术含量,希望给大家同样问题一点思路,少走弯路

网友:
应该就是PL401 3.3V后面的PC414坏了吗?

网友:
烧下机瞬间秒杀呀,好使的很

网友:
烧鸡大发 伺候很快

网友:
烧机有时扩大问题,简单不用那麻烦

网友:
短路还是比较好找的
思路清晰

网友:
高手和新手的区别就是高手修好了还能把贴发出来 新手修好都不知道怎么发帖

网友:
短路还是比较好找的

网友:
这不就是大短路嘛 。

网友:
直接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直接烧机快得很

网友:
3V短路,还好没有烧桥

网友:
牛叉叉牛叉叉

网友A:
为什么肯定问题出在电容上

网友:
一般都是烧鸡法

网友:
一般都是用烧机大发 伺候

网友:
烧鸡大法最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肯定问题出在电容上
看电路只有那几个电流大的地方容易出问题,正好在3V5V位置,经验分析

网友:
直接烧多好

网友:
这机子也就爱出现那个问题电容坏了?

网友:
我爱烧 鸡 最喜欢修的就是短路

网友:
直接烧鸡大法 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
这样问题都是直接烧鸡 烧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