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e1909WF显示器图纸?

楼主(2017-03-23):
求助,DELL e1909WF显示器
?显示器接电,一闪即灭,可能高压保护。电源板有问题,期待维友帮助。QQ40921381
显示器
求助
DELL

网友:
屏背光问题大,但高压电路也有可能

网友:
用高压通用版可以点亮,逻辑板没有问题。

网友:
屏幕有3-5线,颜色不同,检查主板高压输出一块A4W崩裂(共阴极二极管),高压瓷片滤波电容5D 3kv无法测量,缺少主板图纸。找代换板(拆机板)物流中,待续.........
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水务局,菜鸟维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