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触发掉电维修日记

楼主(2017-03-23):
型号:联想B470
故障:开机掉电(0.01——0.06——0.01)
     此机初步判断为局部有短路,于是乎先用排除法,依次去掉各部件,但故障仍旧。
再去掉电池,裸板上电。哟,可以了。屏也亮了。问题在那里呢?难不成C壳上的几条线相关电路有问题?
带着疑问去一个一个再次排查,结果终于给找到问题了。罪魁祸首就是指示灯所在的小板上有一个小电容出问题了。
摘除后,此机维修OK.现分享给各位兄弟,以借鉴。不到之处望多多指教!

网友:
这个要细心,厉害

网友:
直接把这个C1去掉就可以了,我也修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上也遇到过莫非是通病吗,看来这个不好查啊

网友:
没走弯路  不错  很细心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开关小板上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