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75笔记本不通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7-03-23):
联想G475笔记本不通电维修一例
版号:LA-6755P 7P
故障描述:插适配器待机0.004,按开关无反应
拆机检查习惯性的查了下EC待机供电AVCC,结果无电压,马上找到待机芯片RT8205E,找到VREG3  VREG5电压正常,一般VREG3正常EC就会有待机,可是这台机器怎么会没有呢 ,难道是有断线,检查一遍板子,有没有明显异常。返回EC找到AVCC的供电来源追查一下,如图
这下明白了,这台机器EC待机供电不是VREG3的性线电压,而是+3VALW的待机电压,这点有别于其他一些机器,
1、 区别一:某些机器是由VREG3线性电压提供待机,而该机器是直接由35V待机提供
2、 区别二:某些机器是要开机后开才会有3/5v供电,而该机器的电路设计是只要插上适配器就会有3/5V
在这个问题上走了个误区,不能老依靠经验,还是得参考下相关资料,帮助比较大
下面就开始进入维修过程:
既然EC待机供电来自于+3VALW,那就先看看+3VALW有没有正常输出,如图:
从图中我们看出了不但3v没有,5v也没有,那么我们就看看RT8205E的工作条件,顺带分析下工作原理:
首先是VIN—19v正常,第二:REF基准电压正常(我没测量,应该2V多点因为VREG3都有了,说明REF是正常的)
13EN是线性电压的开启,3.3V正常,ENTRIP2 ENTRIP1分别是3v5v,的开启信号都为0V,这个0V我们不能确定是否正常,那只有看看RT8205的数据手册了,如图:
大概意思是这个脚是电流设定的功能,通过一个电阻接地来作为调节,电压范围是0.5---2V,所以0V肯定是不正常的。接下来就要查找导致这个开启信号为0V 的原因了,电路图如下:
ENTRIP1/ ENTRIP2受控于PQ405PQ405又受控于PQ406PQ406又受控于MAINPWONPQ407PQ407又受控于PQ408PQ408又受控于EC_ON,(EC_ON是按下开关后才有的,所以这里不考虑他)
那么,要想ENTRIP1/ ENTRIP2不被拉低,PQ405就不能导通,不导通就只能让PQ406导通拉低25脚电压,想要PQ406导通2脚必须要为高电平,也就是MAINpwon要为高电平,现在正好相反,MAINPWON 是低电平,看来故障可能就是在这里了。
检查发现PU201供电正常,无输出,测量5678脚电压,发现8脚电压只有0.5V看来不对,应该为5V左右才对啊,拆掉芯片后还是一样,看来只有外围了,拆掉PH201后电压正常,MAINPWON电压5v输出,待机也出来了,故障到此以解决。
ps:由于找不到相同电阻,我没有装,建议还是装上好点。

网友A:
楼主仔细啊!修机器就是要这样一步一步的查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仔细啊!修机器就是要这样一步一步的查问题的。

没事时候,当娱乐弄弄,

网友B:
楼主的理论基础不错,分析到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理论基础不错,分析到位啊

边做边学,

网友:
典型的温控电路问题

网友:
分析到位111

网友(2018-08-20):
这个通病来着,修过好多台了。测那里不正常,直接把温控芯片去掉就好

网友:
分析到位 ,学习了

网友:
分析到位 ,学习了  ,楼主精通,

网友:
修机会看电路图就是王道呀。看不懂就没办法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