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5547进水不加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7-03-23):
    戴尔15-5547进水不加电维修一例  拆机如图 洗板水清洗干净,无掉件,上电0.017, 3v  5v 正常,开机键3.3v正常,有跳变 当测到ec kb9012qf a4 114ON/OFFBTN#时发现无3.3v电压 心想,断线了?万用表测试确实不通, 飞线此机修复。

网友A:
楼主判断故障点好准的说

网友:
好准确的判断,感谢分享

网友:
修得酒亮,亮得精彩

网友:
思路不错,很细心

网友:
进水的机子比较好修点,至少故障发生点比较明确,另外还要基础过硬以及平时的经验,楼主挺细心的

网友:
楼主这么简单粗暴

网友:
太扎实的功力,简单粗暴,效率高,要是我  也许要到处查  花不少时间

网友:
这种断线比较少见

网友B:
这个技术部高  捡到了

网友:
这是高手修的机机,哈哈哈

网友:
运气不错捡到了

网友C:
#在这里快速回复#故障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判断故障点好准的说

还是费了点时间的.

网友:
很少修到这种断线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技术部高  捡到了

技术一般般,如你所说捡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快速回复#故障还是比较简单的

是啊!很简单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