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60 花屏

楼主(2017-03-23):
LENOVO Y460  DAKL2AMB8D0 REV  I5 ATI:216-0809024
故障是花屏,彩色竖线。内外屏是一样的。
测试过程:原来装的WIN XP ,开机DOS下一正常,当过了滚动条就花屏。重装系统,当过了滚动条就蓝屏(XP WIN7都一样的)。
处理过程:各项供电都正常。换过CPU,内存,拆独显(把独立显卡拆了可以用集显),换过桥,BIOS刷过,换过SD520E 结果都是一样的。
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了,请大家提示下维修思路。谢谢!!!

补充内容 (2017-3-24 16:00):
显卡型号写错了,是216-0772003

补充内容 (2017-3-25 19:38):
机子好了,结果让我有点郁闷
Y460原配内存是DDR3/1066,这台机子上装的是DDR3/1600,就是个内存不兼容。刚好这手机没有1066或1333的,再说内存又在其它机子上试了没问题。想都没想兼容问题,哎

网友A:
内外都是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是主板上故障,建议考虑下显存

网友:
把独显拆掉也是这个样子吗

网友:
改了集显还是这样?怎么觉得不可能

网友:
更换屏幕试试

网友B:
集显 也如此 ?内外屏都这样 查下 桥试试

网友C:
既然集显也这样,那就只剩桥了,集显不调用显存,按理说应该和显存没关系

网友:
这个好像是 屏幕坏 啊

网友:
内外屏都一样,还用去换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外都是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是主板上故障,建议考虑下显存

独显都拆了,应该用不到显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集显也这样,那就只剩桥了,集显不调用显存,按理说应该和显存没关系

桥也换过了。

网友:
去掉独显供电,用集显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幕的事

网友:
CPU供电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 也如此 ?内外屏都这样 查下 桥试试

桥换过了,DOS下正常,供电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桥与CPU之间的测试点都没有断线。其它就无法测试了,没有示波器。

网友:
wo 我认为该换的  你都换了   楼主坐等结果   出结果了 说说

网友:
装win7蓝屏把硬盘模式改了试试,

网友:
我就做过,换过显存就好了

网友:
这不是一般是屏坏吗

网友:
老问题了吧?NV显卡正面右边下面一个显存!!!加焊会好!!一般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