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532 LA-9532P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3-23):
主板型号:LA-9532P

故障现象:不触发,修触发不过内存。
拆机发现背面贴有同行的贴纸,估计客户嫌贵不修装起来拿到这里维修。
目测发现进水,迅速处理好进水位置,插电发现待机很小。
前几天修到个同行做手脚的板子,修的头大,心想这片千万别做手脚。不管了先测下待机再说,测待机正常,看来这机器挺节能的,按开关没反映,顺手测了下EC 和CPU的条件运气不好,测到最后一个RSMRST#发现敌情。
断线了?直接从EC这边飞线到CPU这边的R117电阻,按开关电流上去了,触发了。
触发电流直接上到0.296。
实测全板电压正常,平台复位已经发出,示波器打了下内存总线,波行一大串,死活不过内存,CPU不发内存复位。
刷BIOS,更换内存故障依旧,接着往下测。
    内存条件OK,  测CPU发出DDR_PG_CTRL电压正常,PROCPWRGD,正常, CPU 模块收到 PROCPWRGD后,发出 SVID信号。示波器观察都有动作。难倒要要干CPU了吗?条件都正常。同行做手脚?观察许久没发现敌情。
沉思许久,放了一天,第二天拿起板子观察内存槽发现敌情,几个脚轻微腐蚀了,赶紧加焊一边,上电电流上去了一下,示波器打内存排阻波形建立了,赶紧查上屏线,涛声依旧,不亮机。
回想之前刷了个BIOS,赶紧把老BIOS刷上,故障依旧,仔细观察发现老内存被同行掉包了,金士顿的贴纸海士力的颗粒,看来同行是个老司机,庆幸没摘件。

重新拿一条新内存,期待已久的画面终于出现在眼前。
文采不行望见谅,拍砖加分把小伙伴们。

网友:
最后8分了 上家真是老司机

网友:
自己修不了还要给同行设陷阱

网友A:
很多机器RSMRST不需要都可以触发吧,我很少去考虑这个信号

网友:
楼主很厉害 示波器看起来不错

网友B:
这上家的手脚做得太绝了!绝对的老司机啊!

网友C:
内存没有复位,重点查 那些条件,我遇到一个AMD的没有内存复位,修了好几天没有修好还客户了。CPU PWRGD OK,CPU RST OK    内存槽200 202,有波形,30脚没有复位,1脚0.75   1.5V供电正常,换过CPU   换过桥(单桥),刷过BIOS  ,
还有哪些没有测得,EC为8518E第十脚有一长串波形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技术帝,拜服 厉害

网友:
什么样的内存总线波形才是正常的,还没有明白,高手指点一二,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呵的是啊  技术很好呵呵呵

老司机带带我

网友:
线收藏 等会慢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上家的手脚做得太绝了!绝对的老司机啊!

上家 黑把。。。

网友E:
技术真好!学习了!楼主电源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很多机器RSMRST不需要都可以触发吧,我很少去考虑这个信号

RSMRST不需要都可以触发 ?你修到的是什么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没有复位,重点查 那些条件,我遇到一个AMD的没有内存复位,修了好几天没有修好还客户了。CPU PWRGD OK ...

intel的好像是CPU直接发给内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RSMRST不需要都可以触发 ?你修到的是什么板子

这个RSMRST#确实有你说的这种情况,多查个没坏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术真好!学习了!楼主电源不错!!

这电源好用

网友G:
这上家的手脚做得!!!

网友:
引用 网友F:
RSMRST不需要都可以触发 ?你修到的是什么板子

版主都路过了,给加个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上家的手脚做得!!!

呵呵。。。

网友H:
RSMRST#不是EC发给桥的待机电压好信号吗?怎么CPU也要收到这个信号,怎么解释?

网友:
同行也太坏了

网友:
示波器修机.支持楼主

网友I:
这收多少钱?修主板+换内存?客户愿意吗

网友J:
记得谁说过 没有内存复位直接查cddq

网友:
“示波器打了下内存总线,波行一大串,死活不过内存,CPU不发内存复位。”楼主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判断内存不过的,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维修经验吗,谢谢!

网友K:
调包这是是老司机最爱干的事,不过楼主水平很牛

网友:
引用 网友K:
调包这是是老司机最爱干的事,不过楼主水平很牛

有你一半水平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记得谁说过 没有内存复位直接查cddq

是VDDQ  仁宝爱出问题的们电路

网友:
不坏 没在板上干坏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RSMRST#不是EC发给桥的待机电压好信号吗?怎么CPU也要收到这个信号,怎么解释?

待机OK后,按开关EC延时发出RSMRST#送给CPU表示待机已经全部就序,等待下一个动作

网友:
楼主技术好,最怕修到别人动过手脚的,加分顶你。

网友:
很详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机器RSMRST不需要都可以触发吧,我很少去考虑这个信号

桥主待机信号好,acpi控制器复位  必须要这个信号

网友L:
楼主测量内存SMB总线波形说的一大窜是不是一直有波形在读取 说明不过内存

网友:
给楼主加分 技术6666

网友:
楼主厉害  火眼金睛

网友:
二修吧好修呀

网友:
技术好这里?学习学习下

网友M:
还好是2G  ,是4G 有白干的节奏

网友N:
是单CPU的吧,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O:
R117电阻是一个上拉3.3吗

网友:
上家老司机看来经常开车

网友:
引用 网友O:
R117电阻是一个上拉3.3吗

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还好是2G  ,是4G 有白干的节奏

更换4G内存 客户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是单CPU的吧,楼主技术不错

单CPU架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收多少钱?修主板+换内存?客户愿意吗

同意修 机器新着那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测量内存SMB总线波形说的一大窜是不是一直有波形在读取 说明不过内存

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