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ACER 3830键盘无法使用

楼主(2017-03-23):
客户拿来主板,故障,内置键盘全部不能使用,外接键盘没有问题,

已经更换EC 桥都换了,EC是KB930QF A1 ECbios已经刷入,求助大家,笔记本键盘工作是不是还需要什么条件,这方面没有太多知识啊,劳烦众位想想办法
无进水,无断线,配电路图  LA-7121P

Acer Aspire 3830 3830T (Compal LA-7121P) Laptop Schematics.pdf

网友:
EC型号是 ,KB930  键盘位置所有线都通的,没有断线,没有短路,阻值正常,待机测量键盘口电压对比别的主板正常!感觉就差一个键盘的开启信号似得,无奈了

网友:
换过键盘没?  再有测量键盘好坏的方法,开机,打开测键盘软件,用表笔,放到二极管档,表笔一头接键盘接口的一段,另一个表笔把键盘接口都划一遍,看看测键盘软件有没有键子好用,就相当于人为安某个键子了。

网友:
换过键盘吗,是键盘问题还是板子上的问题

网友:
主板问题,键盘没有问题,接口也没有问题,再说一次,键盘所有按键全部不能用!

网友:
二级管挡  在 接口刮刮看   能刮出字 就键盘问题

网友:
不能出字,阻值全部正常,问题肯定还是出在控制部分,EC  KBRST已经正常,接口以换,挨个针脚测试和别的主板电压一致,不要说键盘问题了,我做宏碁配件的,键盘大把,换过两个键盘,1个键盘口,两个EC,一个桥,ECbios刷了2个,BIOS直接更换一个,桥BIOS也刷了,这些问题排除了,键盘控制还需要什么信号,按知道的,键盘控制不会是BIOS程序造成,键盘只有 EC控制,我就不知道键盘扫描脉冲信号从哪来,谁控制扫描的,桥需要给EC除了复位还有什么信号?

网友:
这已经不是挣钱的问题了,是第一次见的奇葩问题。。解决不了睡不好觉啊。

网友:
大家有什么建议,信号啥的

网友:
是任何时候都用不了 还是只在系统里不能用

网友:
任何时候都没有任何反应哦。。外接USB键盘全部正常,也没有连键,很奇怪啊

网友:
感谢各位,键盘好了,周六日放了两天,在开机好了。别问我为什么,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