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4HR花屏

楼主(2017-03-23):
机器拿过来客户说装不上显卡驱动,我试了下装显卡驱动会蓝屏,花屏,显卡芯片是216-0809000的,我加焊后发现能装驱动了,但是不能看视频,看视频会花屏,以为显卡问题,换了显卡还是一样,板载CPU,不带集显的

网友:
是不是显存的问题,外接怎么样

网友:
换内存条试试

网友:
集显供电正常吗

网友:
你咋不叫他换板试试

网友:
换内存接外接重新挂个系统各种试

网友:
这个要把所有的外设都试一下   实在不行估计你要弄显存了

网友:
我有个联想yoga13就是一样的花屏,贴片cpu集显,开机3分钟左右就开始花屏,然后重启无显示,放一会又好了,还是点23分钟花屏。就是cpu供电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
非常有用,值得学习

网友:
是不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我上次有台都搞完了还不行,换板了

网友:
如果显卡确定焊好了,只能看看显存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你把原来显卡重新植球换上去试试。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机器修到过显存问题 你可以排查下

网友:
这机子我修过 是 显卡坏了   买个升级版显卡  还 不行  后来 买块 料板     换上区  好了

网友:
216-0809000 这个显卡有问题 我 一般都是 换了 就 号了  ,加焊作用不大。

网友:
有遇过显存.先加焊下

网友:
学习了,楼主辛苦了,很好的分析!

网友:
积累经验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