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6S 不显示 不是灯控的 问题 申请加精华帖

楼主(2017-03-23):
6S 不显示 不是灯控的 问题 申请加精华帖 将显示连 接座 J4200 33# 28#脚连起来 让显示IC 处于连续工作状态 方便测量 发现故障机 c4005 c4004没有输出5.7v c4001没有-5.7V 因此断定是显示IC 或外围故障 于是换了u4000 故障还是一样 最后对外围电容一个一个的 测量 最后发现自举电容c4002对地阻值异常 更换后 在在C4004 C4005 得到的 必须的 5.7 V 故障排除
不显示

网友:
你想说明什么

网友:
c4002对地值正常大约是多少

网友:
不管怎么,,还是点个赞,虽然写的有点看的,很吃力。

网友:
表示不会修手机,但是更没看懂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同样没搞懂

网友:
不用装屏 就能测量 NB 有空看看这两个脚 6带是不是也ok

网友:
我真的,我根本没看懂,可能自己是手机中的小白。

网友:
修得还不错嘛

网友:
遇到一台6p,显示座阻止正常,正负5.7。 1.8都有,还是不显示

网友:
感谢楼主原来还要以这样测电压,省去装屏了

网友:
楼主 好技术 收徒不

网友:
帖子写得有点乱。维修精神可嘉。

网友:
你的帖子达不到精华的标准。请再接再厉把。

网友:
写的有一点看不明白,再整理一下吧文理再清晰一下

网友:
好方法,用铜丝连接,让显示电路在工作状态,方便检测。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看这图片应该是在迅维门店里修的。

网友:
为什么不先测量周边电阻阻值 ???

网友:
修手机的大神啊

网友:
支持 不知短接起来 测电压 可行 有待验证

网友:
高手    果断加分。

网友:
为什么无显示 没有5.7不打对地值就直接搞显示IC了呢

网友A:
C4002对地阻值正常是多少?我有一台6S不显示,+-5.7v  1.8v都有。换了显示IC,背光IC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C4002对地阻值正常是多少?我有一台6S不显示,+-5.7v  1.8v都有。换了显示IC,背光IC还是不行

你找个好的ID亮机板测下就知道啦。不同的万用表有误差的。

网友:
帖子写得有点笼统,这样是达不到精华的标准的。

网友(2017-12-17):
这技术、这维修思路------一个字牛。怎么看不懂!!!!!!这么专业的电路分析,一看就懂的!!!!!!

网友:
请教师傅一下,苹果裸板怎么跳线,才能在触发后一直可以测背光16v?

网友(点评):
背光16v要装屏幕背光才有升压

网友:
我根本没看懂

网友:
技术很66666666666,值得学习……

网友:
这帖子 看似没什么其实 还是比较有营养的  支持  !!!

网友:
哈哈哈,学习了,以后不用装屏就能测量电压了

网友:
牛一样的技术,学无止境,学习学习。

网友:
学会了不装屏可以测显示供电,还是感谢大神的分享

网友:
虽然看的有点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