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众650 冰龙版刮骨疗伤

楼主(2017-03-23):
             到手一张映众650  12V供电烧糊了。 废话不说,直接上图。处理完后屡烧上管,是控制脚断线,飞线OK 。

网友:
显卡烧得这么严重也能修好厉害啊

网友:
楼主发错地方了 这是笔记本

网友:
维修不容易 加分以鼓励

网友:
这么严重也能修好厉害

网友:
显卡不错!但愿能用住。

网友:
必须得赞一个  楼主还是可以的

网友A:
高端显卡因该还是修起来挺赚钱吧

网友B:
显卡好修吗楼主,跟笔记本比起来,

网友:
这么小的显卡核心就设计了四相供电了台式的用料就是足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好修吗楼主,跟笔记本比起来,

有图,有时序,什么东西都好修

网友:
加分移动到板卡维修了

网友:
什么情况会烧的这么严重

网友:
还好核心没烧,运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有时序,什么东西都好修

没修过不知道,其实挺想修显卡的,没机会啊

网友:
650的显卡还可以将就用用的。功耗也不高。有维修价值。

网友:
楼主可真幸运屡烧上管 没把核心挂了  还好是核心显存的估计一次就完了

网友:
G极悬空 没烧gpu 运气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好修吗楼主,跟笔记本比起来,

有图就好修,没图有料板也还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端显卡因该还是修起来挺赚钱吧

        客户不要了,修好自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