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7-03-23):
暗屏,显示无背光,显示接口有个供电4.2V..IPAD是不是从5代开始背光电路就不在主板上了?应该是屏坏了?这屏要700大洋左右,太贵,手里没屏换............如果背光电路在屏里,主板就不用查了
无背光

网友:
edp 看看ipad5维修茅塞顿开

网友:
感觉是屏幕的问题,调个来试试就清楚。

网友:
背光电路主板上也有啊!

网友:
先想办法搞一个屏幕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