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求助各位大神不开机

楼主(2017-03-23):
手里有个NOTE3 机器现在不开机,想咨询下单给电池充电,就是用稳压电源怎么冲,或者给讲解下电池接口,我应该怎么给电池充电

网友A:
电池取下电源调至4.2伏充呗。

网友:
是几块电池??

网友:
可调电压有嘛?调整致4V左右,电流强度1A-2A之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取下电源调至4.2伏充呗。

就是想问这种电池 我用可调电源冲那两个角

网友:
可以使用稳压电源4v左右 进行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想问这种电池 我用可调电源冲那两个角

你把电池取下用表测出正,负极。

网友: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调4.2V这样在分别接到正负极即可。

网友:
不开机为啥给电池充电,是不是有别的问题

网友:
换电池试一试

网友C:
正夹正,负夹负,电压4.5,正常的10分钟左右就应该能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想问这种电池 我用可调电源冲那两个角

最边上的那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夹正,负夹负,电压4.5,正常的10分钟左右就应该能开机了

4.5V电压太高啦。不太建议。

网友:
不需要换,激活下就可以使用啦。

网友:
可调电源调成1.2v 限流2a 接好正负极

网友D:
这种有座子买,电池激活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有座子买,电池激活板。

我正在维修部开机的是充电头坏了没有电不开机。楼主你看看你的是不是一样 问题     红米note3全网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正在维修部开机的是充电头坏了没有电不开机。楼主你看看你的是不是一样 问题     红米note3全网通

你用可调电源开4.2V接到主板上,开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正在维修部开机的是充电头坏了没有电不开机。楼主你看看你的是不是一样 问题     红米note3全网通

你也可以激活下电池,然后装电池开机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正在维修部开机的是充电头坏了没有电不开机。楼主你看看你的是不是一样 问题     红米note3全网通

我这个不是 板子问题 电池充电也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正在维修部开机的是充电头坏了没有电不开机。楼主你看看你的是不是一样 问题     红米note3全网通

我手里的现在只有苹果头 安卓的没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