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精盾K470-I3不引导系统

楼主(2017-03-23):
如题,PE不引导,拆硬盘出来装系统也不引导,安装版装系统也不引导。换了硬盘,内存,cpu也一样。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求助。求助

网友:
现在可以进系统,也可以用安装版装系统,就是不能引导PE

网友:
我觉的还是软件的问题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