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分离biOS问题

楼主(2017-03-23):
我在官网下载bios分离之后  刷到机器很好用  就是无线网卡不能用  哪里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分离问题。找找别的原因。

网友A:
j机器型号告诉我,机器出厂的系统是不是WIN10的,有个别机型只能装原厂的win10系统,装win7 或者自行装系统无线都是无法开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机器型号告诉我,机器出厂的系统是不是WIN10的,有个别机型只能装原厂的win10系统,装win7 或者自行装系统 ...

acer和hp 很多机是这样,不能用ghost系统 里面的驱动,在ghost时,就不能装网卡驱动,要装好系统后,用官方的驱动装就好了,并不是非得什么原厂系统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cer和hp 很多机是这样,不能用ghost系统 里面的驱动,在ghost时,就不能装网卡驱动,要装好系统后,用官方的 ...

我试过,安装版系统,官网DOWN的所有驱动,无效,最后用Acer的NAPP HDD 恢复的就OK了,Acer售后大神路过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安装版系统,官网DOWN的所有驱动,无效,最后用Acer的NAPP HDD 恢复的就OK了,Acer售后大神路过  ...

没遇到过这样的,一般都是先不要装ghost的驱动,用官方的驱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