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开机无,

楼主(2017-03-23):
今天接台华硕X42开机无显,外接有,上BGA还是不行,估计要换了,订了个回来,换上OK
华硕

网友:
这贴 也太简单了吧!! 没图 水吧!!

网友:
这秒杀节奏哟

网友:
楼主发帖真是一句废话都没有

网友:
发帖最好说明下维修思路等 为赚分发帖 小心扣分

网友:
这秒杀节奏哟 恭喜恭喜

网友:
希望下回至少提供板号.晶片型号.会更清楚

网友:
通病好搞,以后可以秒杀

网友:
楼主发个贴还是简单粗暴

网友(2017-04-24):
通病好搞,易明

网友:
这个显卡坏的确实是多的

网友:
这种一般是显卡问题。。
只有屏幕供电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