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B85K-HD不开机—劣质电源引起的反思!

楼主(2017-03-23):
主板型号:七彩虹C.B85K-HD V22
故障:不开机。

维修:测试PWR开机针无3.3V电压,测量待机无+3.3VSB。测量待机+5VSB电压为0.43V!直觉:要么电源坏,要么主板+5VSB电路严重短路。
拔掉ATX电源,拆下主板,直接测量主板ATX电源接口的第9脚即5VSB,对地电阻只有0.13欧!
待机5VSB连接的电路很多,不可能很快找到故障点,尝试用电流法烧机。

外接维修电源,直接接到主板ATX电源接口的第9脚,电压先调节到1V,外接电源显示电流达3.3A!边烧机边快速用查看主板是否有冒烟元件,同时不停用手指触摸与5VSB相关的元件,比如网卡、+3VSB稳压器件等,未发现明显异常元件。拆下桥散热片,触摸芯片表面也不发热。继续调大电压,到2.5V时电流已接近5A,按理,这么严重短路的负载,应该有冒烟元件了,正准备仔细检查时,发现外接电源过流指示灯闪了一下(负载已超过5A,外接电源将触发过流保护),电流突然下降到23MA!心里咯噔一下,完了——不是怕烧坏主板了,是用电流烧机法找不到故障点了!

此时,测量主板的5VSB对地电阻,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测量显示对地电阻约935.2欧。

再慢慢调大电压,一直到5V,显示的最大电流也只到132-135MA。5VSB负载应该没有明显的短路了。

再用维修专用ATX电源测试,开机跑码正常,接显示器显示正常!

由于测试时,大电流可能把原来严重短路的元件烧开路了,一时找不到故障点,但不找到故障元件肯定会不定时返修。
B85的板基本没电路图,加上是七彩虹的板找图纸更是希望渺茫。

按以往的经验,ATX的紫线即5VSB除了为USB、IO及串口芯片等电路直接供电外,主要负载是桥与网卡的+3VSB,但+3VSB是要先经1117之类的电路转换的,因为+3VSB对地没有明显短路,所以应该跟桥与网卡无关(由待机短路引起的不开机,一般主要是因为网卡短路,少数是桥短路)。
仔细排查,发现在IO与PCI-E之间有个CE7(560U6.3V)电容,顶部表面与其它同容量电容相比,显得不太平整,拆下一看,电容底部有轻微突起,用表测量时正反电阻约3K,电容档测量在OL(无穷大)与15U之间跳变。

这么小体积的电容还真不好找,用一个470U6.3V的电容代换后,进系统测量网卡、声卡均正常。那么这个与ATX的5VSB直接相连的电容击穿性损坏,基本上应该是ATX电源的5V待机电源异常引起的!

以前遇到过明明检修正常的主板,装回机器后屡烧IO或烧南桥的案例,几次均是劣质的ATX电源所致。

装机前,通电测试原机的ATX电源,结果吓出一身冷汗:5V待机电压(紫线)居然高达15V!

直接更换电源,修理完毕。

本例故障维修不是重点,关键是最后一步:装机前,一定要测量原机ATX电源好坏,血的教训,引以为戒!
反思:类似劣质ATX电源引起的故障,不是烧主板就是烧硬盘,如果本例不是CE7的耐压不是6.3V而是16V,那么原本5V的电压加到超过三倍的15V电路上去,能烧多少元件?
欢迎大家交流!

附上原机读取BIOS: c.b85k-hd v22

网友A:
这就是用杂牌电源的后果

网友:
垃圾电源害人不浅,我都上过几次当了,(不是我给装的垃圾电源)

网友:
客户要便宜的,好的他们不要,造成大量山寨电源出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用杂牌电源的后果

品牌的电源都不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品牌的电源都不会这样

省钱埋雷。。

网友:
电源不好能引起致命的故障啊

网友:
楼主头像那本书感觉有用不,我前段时间吧他扔

网友:
有些客户就爱在淘宝上买东西,你给他报价,他就说贵了。你说我们不能不做生意吧?还是一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我碰见过 技嘉 个长城 电源主板都烧了 品牌的不见得多好  , 都一样 不过品牌的贵

网友:
山寨货便宜,这是普通用户的观点,却对性能一无所知,跟他们讲理,反过来说坑他们。

网友:
都是电源惹的祸

网友:
修的不错电容鼓包一般也会容量下降漏电

网友:
分析到位

网友:
发贴不易,给你加分……。这个电容确实不易找啊……。

网友:
客户过来的主机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垃圾电源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网友:
品牌的电源比杂牌的贵好多。没办法啊。一般办公的电脑都是用的杂牌电源。不过杂牌的有些还是不错的。最喜欢用二线牌子的,好用不贵。哈哈

网友:
不见得品牌的电源好多少,要出问题照样出,只不过可能出现的机率少点吧了。

网友:
确实,杂牌不靠谱,但是电压升高的却是少见

网友(2017-06-24):
这个机率性的吧,不过平时是要测一测国产电源,,不太相信国产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