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x88v 不触发

楼主(2017-03-23):
开机3v 5v 正常
笔记本

网友:
刷bios 新基爱坏

网友:
看下822电阻吧

网友:
你这个 说的太简单,先bios,在看看其他的电路

网友:
起码也测测条件啊,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不触发的可能有很多 有待机 查下EC桥的触发条件

网友:
更换电池充电芯片修复 1745e充电芯片

网友:
按照时序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