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笔记本换独立显卡

楼主(2017-03-23):
一联想笔记本,独显。   加电内屏显示灰屏,外屏花屏

看看显卡型号:N10M-GE1-S
正好找到一块料板,一模一样的型号,我的料板都没有妥善保管,随便丢随便扔的,所以拆芯片前要先烘烤一下,否则拆一个爆一个,经验啊!

换完显卡,开机检测一下,呵呵!

网友:
楼主BGA做得66的,加分支持!

网友:
楼主请问你是用BGA烘主板吗?一般烘多长时间的?

网友A:
下次说下 具体的联想本子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说下 具体的联想本子的型号

联想G550 独显

网友:
烘烤主板用多少温度 多长时间

网友:
这个手工好就可以换啦

网友:
N10 的显卡啊? 老机器哦

网友:
nvdia的芯片还需要烤?从来不烤,从未搞坏过。。。。

网友:
纯利润的。。。。。。。。。。。。。。。。。。。

网友:
多长时间??

网友:
花成那样我还以为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怎么只有一行字啊

网友:
焊接不错,完美

网友:
羡慕料板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