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HB主板 不亮机 诊断卡跑A3

楼主(2017-03-23):
刷过官网两个版本的BIOS,故障依旧,求指教..

网友:
直接跑码A3,还是跑一会到A3?

网友:
开机跑码到A3卡住

网友:
今天我修了这块扳 子  跑马55  刷了BIOS就亮就在亮基、了  就在迅维找的

网友:
跑一会到A3 估计已亮了 集显还是独显有问题吧  没认到么

网友:
集显无输出,加独显依旧没有输出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网友:
这种奇葩代码感觉先刷BIOS看

网友:
裸版未接任何设备  清除过  没用

网友:
马上要显示了就卡代码  查查外设

网友:
拔掉内存,装个喇叭,会不会响?

网友A:
插一个显卡试试 看行不行

网友:
你插个喇叭看有没报警声

网友:
如果是直接走到A3,那故障不好说。因为有的诊断卡显示的内容只能作参考。再看看供电,时钟,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一个显卡试试 看行不行

哎,确认是g640CPU核显故障,之前加独立显卡也不亮,查实是独立显卡问题,换了一块显卡,顺利点亮。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热心回复!

网友:
是吧 好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