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寨平板喇叭线路的问题 求指导 谢谢

楼主(2017-03-23):
今天接到 一个平板 触摸有时候好使 有时候不好使, 电池没有电了  ,于是我焊下电池用稳压电源给他充电 开机了  过一会电耗光了关机了  ,我又充电,这回开机的时候喇叭就不正常了  就不是开机那样声音了 ,包括放音乐视频也是不正常,但是用耳机就没问题,于是我觉得应该是音频放大芯片估计出现了问题  ,我查了芯片  =======图上A和B】的编号是2338lf11hj  跟某宝查不到啊 这怎么办

网友A:
这机器做工如此简单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做工如此简单哦

大神 求指导

网友:
这个可以用4890 和ft690两种功放芯片代替的,1脚是控制输出声音的,当插入耳机1脚对地了,关断功放输出,23脚一般接个电容对地,4脚音频输入,58脚接喇叭,67脚供电和地,这种功放可以在报废的mp3 mp4上拆的,很多功放电路都是采用的这个方案的,希望能帮到你,觉得给力就给加分吧!

网友:
你要开机看看是不是一直耳机模式。再排错攻防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做工如此简单哦

山寨机就这样啦偷工减料。

网友:
这个可以用4890 和ft690两种功放芯片代替的   我也遇到过

网友:
好像可以使用4890 和ft690芯片代换

网友:
这帖子好像见过啦,是不是楼主重复发帖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