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格式化不了

楼主(2017-03-23):
这几天天天捣鼓用优盘做启动盘!结果只制作好一个优盘win7!其他的优盘都没有制作成功!想格式化!做回优盘下载其他的用!不行了格式化不了了!搞坏了4-5个优盘了!有大神帮我的优盘起死回生吗?

网友A:
你是不是制作程序有问题啊。可以用对应的量产工具试试

网友:
U盘启动盘很好做

网友B:
买一个好一点的U盘,用一个好的量产工具试试

网友C:
重置后再试就OK ...不用量产...

网友D:
先用制作工具初始化一下看看能格式化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制作程序有问题啊。可以用对应的量产工具试试

我用的是这个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查下看看是不是有坏道啊

怎么高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好一点的U盘,用一个好的量产工具试试

大师能介绍一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置后再试就OK ...不用量产...

怎么高,大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先用制作工具初始化一下看看能格式化不

怎么把ghos放入制作好的u盘中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怎么把ghos放入制作好的u盘中了

复制   粘贴  就完事  真不知道嘛

网友:
这个软件   还能做坏U盘少见    一般量产 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复制   粘贴  就完事  真不知道嘛

不行。一点u盘就显示要格式化,但是又 格式化不成功

网友:
用工具初始化一下 在格式化

网友:
楼主 你那个是什么U盘 量产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买个好U盘是正道,现在网上假的多

网友:
主控芯片坏了  不好弄

网友:
用分区工具建个分区,然后格式化。或者做U盘启动

网友:
在淘宝里买了制作好的u盘了,装机很好

网友:
重新量产吧

网友:
搞不好电脑系统问题

网友:
默认的格式化软件不给力的

网友:
用2345的PE工具,或者老毛桃,大白菜,电脑店什么的直接制作PEU盘,就这么简单

网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用winhex清零,在重分区,格式化

网友(2017-05-13):
先检测一下有没有坏道。

网友:
得先确定没有坏道,再修复。

网友:
u盘是正品吗

网友:
重新量产才是正道

网友:
你先用软件格式化   再用量产工具试试

网友:
flash有坏块了吧

网友:
下载个windows版的低格工具,把U盘低格一下就可以,我以前遇到过,或者找一下U盘型号对应的量产工具量产一下也是能解决的

网友:
这样大口大口打开发现很不错

网友:
我的电脑右键 管理 磁盘管理里面 看看可不可格式化

网友:
还是不行的话   就要用到硬盘分区工具 查看百度视频 diskgen

网友:
问题解决好了 上来冒个泡吧   是坏了还是 修复好了

网友(2017-06-13):
u深度是有问题的,换版本吧
用分区工具把u盘低格一下

网友:
直接用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吧!!

网友:
可以用量产工具救回来的(检测一下芯片下载专用的量产工具)!!

网友(2017-07-13):
U盘硬件部分坏了也无法格式化的,呵呵

网友:
是不是弄到假的U盘了。8G换16G那种呀,

网友:
找一个量产工具试试,

网友:
先量产一下,如果不行就是存储坏了

网友:
现在的U盘有多贵,直接更换好了,修来修去用一下又换了

网友(2017-08-14):
找个量产工具试试

网友:
你也太黑了,用 软件测测主控,刷个固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