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T185WX1-100 飞线图 和坛上的点不一样 已修复

楼主(2017-03-23):
屏边上的第一个焊了三个点都不对,焊了三次不敢再焊,最后焊在中间胶片电路上,直接上图

亮机图在前了,不懂改图片顺序

网友A:
缺的是什么电压,之前故障现象是什么

网友:
分析到位

网友:
VGH  你这样焊..太危险了...一般我用30W  高了就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的是什么电压,之前故障现象是什么

白屏里面有点模糊的图像。

网友:
第二个图上的取点是对的,从右面数,第5个。

网友:
原来故障是白屏吗

网友:
哎呀  楼主技术不错呀

网友:
老通病了这个屏修过几个了

网友:
楼主威武 学习啦

小心扣分!

网友:
这种屏你仔细按人家改过的焊接就行了,关键是:飞线中要串入一个1K-10K的电阻,直接焊接太危险!

网友:
发图的帖子 大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