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触摸另类维修

楼主(2017-03-23):
【故障】iPhone6 Plus无触摸
【维修过程】接机后换屏测试,还是无触摸,排除屏幕本身问题,接着测试黑白触摸供电,发现白触摸PP5V1_GRAPE_VDDHPP1V8_GRAPE两组供电没有,这种情况一般有2中原因:1.白触摸损坏或者工作不正常  2,显示电源问题

         拆下白触摸,量底脚阻值,发现D9AP_TO_TOUCH_RESET_L】白触摸复位信号无阻值

此脚直接通CPU,无测试点,一般都只能拆下CPU飞线,这样太麻烦。

从音频复位的上拉电阻R1045处飞线借音频的复位信号CODEC_RESET_L】到白触摸D9脚

飞线后开机测试,触摸正常了。故障排除

网友A:
这样也行?时序一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行?时序一样么?

手机是不讲究时序的,不像电脑,手机的复位是可以借的。

网友:
这飞线很漂亮,思路清晰。

网友:
以后直接找个1.8V飞线就OK,注意加上拉电阻。

网友:
厉害。。  还完全弄不明白。。如何借。 从别的地方拉过来。。

网友:
楼主我问下,, 那是不是可以 借( AP_TO_SPKAMP_RESET_L  R1629)      (   AP_TO_LCM_RESET_L  R2052) 也可以吗?   有什么要求吗? 借的时候 ?

网友B:
为什么会断线呢  如果CPU虚的话也不止一个点吧,,,,,,,想不明白什么原因

网友:
涂的是什么红胶吗

网友:
其实其他部位借个电压也行的

网友:
手机是不讲究时序的,不像电脑,手机的复位是可以借的  可以随便借了 呵呵

网友C:
白触摸PP5V1_GRAPE_VDDH和PP1V8_GRAPE两组供电没有 复位信号也没有  楼主 怎么修好的 复位信号是借的  供电呢 怎么修好 ???

网友D:
楼主 图纸点位是买的还是

网友:
借音频的复位信号这招的确做的比较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触摸PP5V1_GRAPE_VDDH和PP1V8_GRAPE两组供电没有 复位信号也没有  楼主 怎么修好的 复位信号是借的  供电 ...

复位有了,白触摸工作正常,就会有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图纸点位是买的还是

买的 ZXW点位图

网友:
飞线一般最好加一个上拉电阻 时序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一般来说比较宽松 可以这样弄

网友:
还以为用的PADS

网友:
不懂是怎么回事 完全看不懂

网友E:
还可以借复位呀

网友:
楼主这根线飞的漂亮。反正音频复位也是AP发出来的。我就没有想出来!要是傻傻的找断线。
这机器就不有办法修啦!

网友:
楼主正常情况不是应该线换白触摸吗  怎么想到的直接测复位的阻值呢   怎么没打spi的值啊???

网友:
除了強 找不到其他形容詞

网友:
一般进水机会这样  复位时序为高低跳变

网友:
我也遇到过6p  我的是进水机  复位信号是高低跳变的一个信号

网友F:
这样也行呀   真是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也行呀   真是第一次见

手机的复位是可以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可以借复位呀

手机的是可以的。

网友:
这飞线飞得很漂亮,红色的是什么胶

网友:
呵呵,手机电压,复位,都可以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断线呢  如果CPU虚的话也不止一个点吧,,,,,,,想不明白什么原因

不是 虚焊,是板层断线的多。

网友:
这种故障UMT板子最爱出这种故障,板层不好。

网友(2017-04-23):
原来复位还可以借

网友:
这种不触摸一般都是摔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