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883

楼主(2017-03-23):
ISL62883     不出独显供电      机子能亮 独立显卡用不了        2脚   3.3v    16脚5v  17脚19v   24脚5v   25脚5v     37脚  3.3v    40脚3.3v     20脚0v       大家帮忙看下是那个脚含有问题      下来要查哪里

网友:
芯片没问题都换了2个新的汗是不行

网友:
38脚的vr_on电压多少

网友:
不好意思把38脚  没有写vr-on3.3

网友:
19 30脚的boot1 boot2

网友A:
电源管理ic 无输出 在有pdf的情况下 是很好解决的 工作条件就那几项  满足了就会开启 同时注意没输出时后极mos管的情况 输出端的阻值 是否引起了ic的自我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ic 无输出 在有pdf的情况下 是很好解决的 工作条件就那几项  满足了就会开启 同时注意没输出时后极 ...

用的是双N沟道的管子   管子拆下来量控制级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双N沟道的管子   管子拆下来量控制级0v

朋友帮忙看下哪里含有问题  17脚3.3v      16脚3.3v    25脚5v   38脚3.3v  40脚3.3v     不知道那含有问题朋友帮忙给指教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