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Air A1474不开机、插电脑自动进入刷机模式

楼主(2017-03-23):
iPad Air A1474不开机、插电脑自动进入刷机模式,电池充电电压是3.8v左右,取掉数据线始终是3.4v,用爱思助手能看到刷机模式。退出刷机后,插数据线电脑显示usb无法识别,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啊,才学有点不懂,请高手指教一下哦。

补充内容 (2017-3-24 16:49):
按开机键有反应,屏幕就是不亮

补充内容 (2017-3-24 16:49):
按开机键有反应,屏幕就是不亮

补充内容 (2017-3-24 16:51):
刷机模式电流稳定后有80ma

网友:
usb管理芯片的问题,先换个

网友:
usb控制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重点看一下usb管理芯片吧,一般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A:
换了还是没有用,电容、二极管都掉了,大小是好多都不知道,问哈你们有电路图没有啊,麻烦分享哈也,谢咯

网友:
可以论坛下载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还是没有用,电容、二极管都掉了,大小是好多都不知道,问哈你们有电路图没有啊,麻烦分享哈也,谢咯

还是基础没有练好,把周边都搞掉了,和我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基础没有练好,把周边都搞掉了,和我一样

是啊。还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手机小小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