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50-70 板号:NM-271 上电池开机一亮机就掉电维修

楼主(2017-03-24):
3月22日 天气:下着毛毛雨 心情:舒畅
  这个机不上电池,开机,可正常使用.
  接机省略,拆机省略
  此机接可调电源,待机0.014A,开机一切正常,按开关关机,在开,正常;但上电时直接拔电源,在插电源,在

按开关就没反应了,此时测公共端的电压只有2点几V了; 测隔离管PQ302的S极为19.5V,G极也是19.5V,此管

是P沟道,必须S极电压大于G极电压4.5V以上才能导通;要想PQ302的G极电压低于S极电压必须PR303和PR307

形成分压,那么就要PQ307B的5脚为高电平,实测只有0.3V;测量PQ998A的2脚为低电平,断电,把PR309拆下来

,通电发现PR309的1脚和2脚都是0.3V左右; 图纸发现PACIN是由BQ24737_VDD经电阻分压来的电压,而

BQ24737的电压是由充电芯片BQ24737的16脚发出,测量此脚电压为3.9几V, 测量充电芯片的20脚为19.5V,6

脚2.59V,还有充电电感PL302的电压为2.几V;公共端电压正常时,充电芯片的20脚19.5V,6脚2.59V,16脚

5.97V,充电电感PL302的电压为5.几V;看论坛有坛友说:"BQ24737的20脚和6脚的电压正常输入,就会输入16

脚BQ24737_VDD电压;分别测量PQ301.PQ302和PQ303的3个极没发现短路;后把BQ24737换了,第一次换上时,

打上管PQ309的G极阻值为700多,下管PQ311的G极阻值为无穷大,我们店昭阳E49G的板,上面也是用的

BQ24737的充电芯片,测量其下管G极阻值为300多;修的板G50-70换的是新的芯片,拆下芯片发现其15脚未上

好锡,重新处理焊盘,给芯片引脚加焊, 在焊上芯片发现PQ311的G极阻值为300多了;通电,用的是20.4V吧,待

机电流0.013A,测量BQ24737的20脚20.4V,6脚2.64V,16脚5.97V,充电电感PL302的电压为1.85V;接上电池,

发现充电电压为10.几V,装上CPU,CPU风扇和内存,电池,上电,不掉电了,装好机子,电池显示正在充电,但几

分钟了还是百分之0,后等了10多20分钟,电池就有百分之几的电了.

网友A:
BQ24737坏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Q24737坏了是吗?

嗯,就是BQ24737坏了.

网友:
最后就是充电芯片坏了吗?

网友:
这种情况先换了充电芯片在去研究浪费时间

网友:
应该是充电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