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M3

楼主(2017-03-24):
这块品牌机主板,每次第一次开机跑,E1或D4 要多重启几次才能开起来  求助

网友:
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刷BIOS测试吧,可先放个电试机再刷

网友:
修过几片这样的板,1.换CMOS电池, 2.清CMOS。一般都可以解决。

网友:
放电,刷BIOS解决

网友:
BIOS刷过了,不行 放一会就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