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供电不正常 拔小4针为什么不掉电了

楼主(2017-03-24):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64738-1-1.html 看大师的这个帖不是太明白     桥供电不正常   拔小4针为什么不掉电了,小4针后面的电路 哪个部分参与掉电动作

网友:
太复杂了  不是很懂

网友A:
是有不明白,没桥供电怎还会跑码呢

网友:
是跑码才掉电,可以理解为自检有问题保护性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有不明白,没桥供电怎还会跑码呢

楼主说了,是桥供电过高,有供电的只是不正常。

网友:
桥供电开启信号的那个芯片不正常,时有时无,因此上CPU之后,跑几个码就掉电,自我保护。不上小4PIN,板子尚且为进入自检期,光有内存供电,因此可正常上电不掉电。

网友:
跟据它的时序来,对比着就好理解。插上4PIN,前级电压不正常,导致电源保护了。

网友:
根据它的时序来就好理解。前级电压正常了,后级电压才会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