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5459无3v5v芯片是AWW5JC

楼主(2017-03-24):
这芯片没资料,淘宝百度都找过,有哪位兄弟知道?芯片代码AWW5JC

网友A:
问过淘宝卖芯片的没有?有些芯片淘宝搜不到,但卖芯片的知道,可以去问问

网友B:
卖芯片的X宝应该知道啊。。

网友:
还没修到过

网友:
解决不了‘

网友C:
多问问几个卖芯片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过淘宝卖芯片的没有?有些芯片淘宝搜不到,但卖芯片的知道,可以去问问

谢谢,我去问问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问问几个卖芯片的 。

好的 多谢少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芯片的X宝应该知道啊。。

我准备问谢谢

网友:
现在的好多芯片都这样子,买芯片时有些淘宝卖家会告诉你的

网友:
x宝应该有货 去问问吧

网友D:
芯片是3V待机芯片SY8286,淘宝搜AWW5或SY8286
参考芯片图纸
戴尔XPS 13 9350图纸 板号LA-C881P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9974-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芯片是3V待机芯片SY8286,淘宝搜AWW5或SY8286
参考芯片图纸
戴尔XPS 13 9350图纸 板号LA-C881P

这位兄弟我要怎么谢你,我好感动怎么办,你懂的

网友:
仁宝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位兄弟我要怎么谢你,我好感动怎么办,你懂的

不客气,都是相互交流,我也刚好修到Dell 15-5568 7代一体CPU

网友:
这种问题找卖芯片的最管用

网友:
做维修的就怕就是没有资料。

网友:
万能的淘宝,我都是淘宝一搜型号就出来了

网友:
问万能的某宝

网友:
现在很多芯片上面型号都搜索不到,,一般要找图纸才行

网友:
这种芯片我都是直接淘宝搜的

网友:
找马云 买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芯片是3V待机芯片SY8286,淘宝搜AWW5或SY8286
参考芯片图纸
戴尔XPS 13 9350图纸 板号LA-C881P

兄弟这个芯片,3V   5V 型号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
维修这行越来越难干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兄弟这个芯片,3V   5V 型号是不是不一样?

不一样

3V是SY8286   5V是SY8288  而且引脚脚位顺序都不一样,可别换错了

只是大小一样

网友:
芯片我都是直接淘宝搜的

网友:
要看图纸  现在的主机型号都看不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一样

3V是SY8286   5V是SY8288  而且引脚脚位顺序都不一样,可别换错了

可是在淘宝搜SY8288没有啊,SY8286能搜到,我就买SY8286装上成了2组3V了,这SY8288还有别的代码可以搜索吗?

网友:
AWW=RT8286C =5V的 AWV=RT8286B=3V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是在淘宝搜SY8288没有啊,SY8286能搜到,我就买SY8286装上成了2组3V了,这SY8288还有别的代码可以搜索 ...

我在电脑上搜SY8288  可以搜到好几个,没人买也多问几家,有钱就行。
也可以试下搜AWS5
搜不到的话那你用的是假淘宝吧

网友:
3v   5v   芯片不是同一个输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电脑上搜SY8288  可以搜到好几个,没人买也多问几家,有钱就行。
也可以试下搜AWS5
搜不到的话那你 ...

恩我试试,谢谢

网友:
很新的板子吗 如果某宝找不到的话 就麻烦了

网友:
还没修道过  这没图纸 没点位 就不好修了

网友:
找淘宝 啥都有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