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A1418 屏幕背光一下黑,一下亮,是哪里问题啊,有没有通病

楼主(2017-03-24):
求大神帮忙:A1418 屏幕背光一下黑,一下亮,是哪里问题啊,有没有通病,背光黑的时候测Q8102 G为12V没有导通,我直接吧Q8102短接起来,也是会一黑一亮,测灯条接口也是12V,正常的时候是63V, 测升压芯片的4脚BKLT_EN 也是0V ,一个3.3V高电平,也是会一黑一亮,我直接给4脚订一个升压芯片回来,换上去背光一点都没有,不会升压,不知道是芯片坏的,还是怎么回事?论坛有人改通用高压板的,但不知道具体操作步骤,谁能帮我讲解下,怎么接线?

网友:
坐等楼主修好

网友:
不要坐等,帮我分析下啊。。。我会感谢你的。。。。

网友A:
背光信号不稳定,楼主不继续往前查查

网友:
看看升压部分电路

网友B:
BKLT_EN 0V 不正常。PWM多少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KLT_EN 0V 不正常。PWM多少伏?

LVDS_BKLT_PWM_RC 是这个信号吗?这个是0V好像是芯片自己产生的吧。 BKLT_EN 这个信号是由屏发出来的,黑的时候为0V,正常的时3.3v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信号不稳定,楼主不继续往前查查

继续查哪里啊。 LVDS_BKLT_PWM_RC,正常显示的时候此信号也是0V 正常吗
亮度调节是哪个脚啊

网友D:
楼主有图纸的话发上来,可以帮您分析一下,这个是苹果一体机A418吗

网友E:
都没升压维修个锤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图纸的话发上来,可以帮您分析一下,这个是苹果一体机A418吗

好我把放上来,帮我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
BKLT_EN 这个信号是由屏发出来的?我的理解是这个信号是主板的EC或者显卡发出来的,这个不出,屏就黑,
反正我修别的如华硕或联想的笔记本时,遇到这个不出就想办法借个3.3V过来,就背光一直有了,只不过有时会了的时序不对罢了,它会在开机时,背光一真亮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都没升压维修个锤子

有升压,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升压,不稳定。。

你是什么办号  我看看我有没有图纸

网友D:
R8122去掉,再短接Q8102的D和S试试

网友:
R8122是背光关断控制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R8122去掉,再短接Q8102的D和S试试

我试过了,还是会背光有的时候黑一下又亮了,有的时候会黑了就一直不亮,,短接了跟之前一样

网友:
屏线和屏及屏电路都代换过确定没问题的,对吧

网友:
我觉得j8100的56脚应为63V,第234和789脚都应为12V才是对的,如你所说,黑时BKLT_EN 没有3.3V的话,是否应该考虑是这个电压产生之前的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D:
VIDEO-ON这个在黑时有吗,如果有,可能U4450坏,拆掉U4450,然后短接U4450第1和4脚试试,不行的话再断开,再短接4脚和5脚试试

网友:
BKLT_EN 没有3.3V的话,U8100肯定不工作的,63V也是肯定不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VIDEO-ON这个在黑时有吗,如果有,可能U4450坏,拆掉U4450,然后短接U4450第1和4脚试试,不行的话再断开, ...

VIDEO-ON,黑的时候也没有。。。

网友:
祝好运,我要下班 了

网友:
苹果修好了能赚挺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LVDS_BKLT_PWM_RC 是这个信号吗?这个是0V好像是芯片自己产生的吧。 BKLT_EN 这个信号是由屏发出来的,黑 ...

BKLT_EN 这个信号不是屏发出, 应是SMC或者显卡出来的。 查这信号把。

网友:
你也可以拉一个3.3V到4脚上试一试, 但要把4脚从前面的信号断开, 不然的话, 也是会不稳定的。

网友:
看看这个对你有没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8587-1-1.html

网友:
机型:APPLE  A1466
板号:820-3437-B
故障:暗屏
维修过程:为防止机器故障扩大直接下掉主板上U7701和D7701,
升压板随意找一张14寸LED屏背光部分剪下来就可以。本次维修用的是LTN140AT16的电路板,
接下来接开始飞线,共6条线。
1、 从主板C7710一端PP5V_S0到升压板VBL,
2、 从主板C7710一端GND到升压板任意GND,
3、 从主板BKL_EN到升压板BL_EN,
4、 从主板BKL_PWM到升压板PWM,
5、 从主板D7701 PPHV_S0SW_LCDBKLT到升压条VLED,
6、把主板上LED_RETURN_1、LED_RETURN_2、LED_RETURN_3、LED_RETURN_4、LED_RETURN_5、LED_RETURN_6导通为一跳线,然后在把升压板上FB1、FB2、FB3、FB4从滤波电容后面导通为一条线、然后从主板链接到升压板。
就这么简单,整个改线就完成了,接下来检查焊接没有问题就可以通电测试了。

网友:
这是改升压板的方法 图片太多,转不过来